E4A软件开发BLE蓝牙通讯模块

楼主(2021-05-24):
通过蓝牙检测通道数据改变,实现蓝牙数据读取,但是串口发送数据后,没有弹出调试,请大佬帮忙解决一下,如果可以.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放一个时钟,按照时钟周期触发数据采集

网友B(2021-12-02):
事件 时钟3.周期事件()
             图片框2.图像="on.bmp"
             BLE蓝牙1.写入数据(服务,通道2 ,十六进制到字节集("E7F101"))
             弹出提示("发送E7F101")
                 延时(1000)
                 图片框2.图像="off.bmp"
             BLE蓝牙1.写入数据(服务,通道2 ,十六进制到字节集("E7F100"))
             弹出提示("发送E7F100")
                时钟3.时钟周期 =0
     结束 事件

用时钟周期触发发数据,当然也能触发接收数据。这个是用通道2控制IO口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