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为啥也可以是曲线波形

楼主(2021-05-24):
今天在修主板时用示波器测了一个整流桥,发现直流图像是曲线,当时有点发蒙,因为一直以来,我理解的直流图象都是一条直线,为啥也可以是曲线呢,因为直流的定义是电压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它是一个定值,当然这个定值也有波动范围,但这个范围理想中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既然是整流桥当然输入的是交流电,电压幅度随着时间变化,当然是曲线,需要滤波电容来平滑电压变化,但是只要有输出负载就还是有纹波的

网友B:
整流桥输出的是脉动直流电,如果滤波电容失效就是脉冲了。当滤波电容完全正常时,波型曲线的幅度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没有经过滤波电容滤波的都是脉动直流,楼主测试的波形是正常情况

网友D:
你对直流电的定义没有理解清楚,直流电只是说明单方向流动,而并没有说电压不变。直流有脉动直流和纯直流之分,整流桥输出的是脉动直流而不是纯直流,滤波稳压后的直流才是纯直流。

网友E:
直流电当然不简单的是一条直线,得经过整流滤波,好像是这样。

网友F:
滤波,只是平滑了曲线,但是波纹不可能完美消除

网友G:
高精度的直流参考电压源, ppm 精度的, 你用示波器量波形才看起来是直线的. 其他的直流电都是有纹波成分的,量大量少而已

网友H:
电容容量不够高,或负载比较大的时候,不会是一条直线。

网友I:
“今天在修主板时用示波器测了一个整流桥,发现直流图像是曲线......”

一是整流的类型;第一种是半波整流;第二种全波整流;第三种桥式整流;第四种倍压整流电路。整流电路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将正负变化的交流电压变为单向脉动电压的电路。
二是滤波电路尽可能减小脉动的直流电压中的交流成分,保留其直流成分,使输出电压纹波系数降低,波形变得比较平滑。
三是可以从曲线的幅度判断确定电源的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对直流电的定义没有理解清楚,直流电只是说明单方向流动,而并没有说电压不变。直流有脉动直流和纯直流之 ...

这是我问题的根结所在

网友J:
整流只是将交流变成直流,你在滤波电路后边量一下,波形就会好的多,就看你的滤波电路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K:
交流和直流的区别是:
直流的电流方向单一而交流的电流方向会变化

网友L:
交流电整流后是脉动电流,经过电容滤波后是“直流”,但并不是“真正”的直流电流,以前叫理想直流电流(也就是理想化、希望是、达到、、),现在查不到这个名词了;真正的直流是电池提供的电流。

网友M:
你说的只是直流电的一个特性 ,大小改变了。但是方向没有改变。

网友N:
整流的不够完美

网友O:
滤波不干净的效果

网友P:
使用示波器时,如果选择交流耦合,将看到波形的交流分量。 使用高质量的直流电源,交流分量可能只是小于1 mv的小纹波。

网友Q:
实际中所有的电压都是变化的,只是变化的幅度不同而也,直流电压变化和前端的频率、整流方式、滤波电容、负载电流、等有关联。

网友R:
直流电对比交流电,指的是方向不变的就叫直流电,而不是说电压不变

网友S:
会有交流电的工频干扰,在频率放到足够大时,看到的曲线就是工频干扰。

网友T:
有文波,还要看你负载大小

网友U(2021-12-03):
理想直流,当然是直线

网友U:
谁说整流后是理想直流?

网友U:
包括开关电源直流也不理想

网友V:
交流电的“交”意思是换,正负会换的电压,当然这些都是相对的,你在整流桥后面量电压,即使后面有滤波,也会存在电压波动,所以我们看电压或者很多芯片对直流有纹波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N:
整流的不够完美

你怎么知道整流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