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十进制数转换为两位十六制数,不足两位高位补0。
#

楼主(2021-05-24):
                                                    请问怎样把Arduino单片机模拟口读到的0-255十进制数转换2位十六进制数,                                                                       不足两位的高位补0,然后通过串口发送。
int val = analogRead(0);   //读取模拟量输入口A0赋值给val
  Serial.println(val,HEX);   //串口发送

                                                                       以上为当前代码。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2022-01-12):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与运算(微机原理用到过,笨蛋我)

这是为啥啊哥,我与完只剩一个数了啊

网友B(2021-05-25):
int T=analogRead(0);//读取模拟接口0 的值,并将其赋给T  设备1
    T=T&0xFF;
  Serial.println(T,HEX);

已解决,与运算(微机原理用到过,笨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