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单片机程序有没有错误,可以做优化一下吗

楼主(2021-05-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RT (65536 - FOSC / 115200 / 4)                        //1T

unsigned char buf[0x10];
unsigned char str[];      //字符串数组
unsigned char rp = 0;
unsigned char sp = 0;

sfr AUXR = 0x8e;
sfr T2L = 0xD7;
sfr T2H = 0xD6;

void UartInit()
{
        SCON = 0x50;                         //可变波特率8位数据方式
        AUXR = 0x15;                        //不分频
        T2L = BRT;
        T2H = BRT >> 8;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中断开关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这里是不是要先定义字符串数组,这里能不能优化一下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EA = 0;
    if (RI)
        {
                        RI = 0 ;

                        buf[ rp++ ] = SBUF;
                        rp &= 0x0f;
        }
    EA = 1;

}

   main()
{
    UartInit();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p ^ sp )
                {
                        send_char_com( buf[ sp++ ] );
                        sp &= 0x0f;
                }
        }
}

    if( rp ^ sp ) 这个不好理解,谢谢

网友A: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这里是不是要先定义字符串数组,这里能不能优化一下
{
     unsigned int k;       for(k=0;k<strlen;k++)
        send_char_com(*str++);
}

^是异或运算符,具体怎么运算的自己查吧,一两句话算不清楚。百度上一查一大堆。

网友B:
这段示例程序写得比较好,没有什么需要优化
只是楼主对 if(rp^sp) 不好理解

当串口中断函数收到一个字节 rp++,
if(rp^sp)判断rp、sp相同为假不执行{},rp、sp不同为真执行{}。
"^"是异或逻辑运算符,可以理解为不进位的2进制加法。
0000 0100
+0000 0101
-----------
0000 0001

网友C:
这么简洁的程序还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示例程序写得比较好,没有什么需要优化
只是楼主对 if(rp^sp) 不好理解

感谢,回头补一下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示例程序写得比较好,没有什么需要优化
只是楼主对 if(rp^sp) 不好理解

可以帮我看看这个吗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string( unsigned char *ch)
{
                  while(*ch!=0x3c)
            {
                         SBUF = *ch++;
             while (TI==0);
             TI= 0 ;
                        }
                        SBUF = *ch;         //最后发送0x3c
                        while (TI==0);
             TI= 0 ;
                        _nop_();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段示例程序写得比较好,没有什么需要优化
只是楼主对 if(rp^sp) 不好理解

发送一个组数,结尾是0x3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帮我看看这个吗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string( unsigned char *ch)

这段代码根据标识符自动确定发送数据串长度,没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