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4级联驱动数码管位选问题

楼主(2021-05-25):
最近跟数码管杠上了,在垃圾堆找到了一个变频器面板发现设计很有意思  就用3个io完成了四位数码管显示,四个LED显示,还有6个按键输出。感觉挺有意思,画下了电路图,用15f104w接上接口,现在能做到把数码管一位显示,不知道位选怎么搞,求思路。代码如下
#include<STC15.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74ls164IO口定义
sbit CLK=P3^2;
sbit DAT=P3^3;

uchar code tab[]={ 0xBB,0x28,0x73, 0x79, 0xE8, 0xD9, 0xDB,0x38,0xFB, 0xF9,};

void disp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i;
         num=tab[byte];//取出段码
    for(i=0;i<8;i++)   //循环八次送至led数码管
    {
             CLK=0;
                        if(num&0x01)  DAT=1;//判断最高位,并取出最高位
                        else          DAT=0;//
                   CLK=1;        //上升沿有效
        num>>=1;     //左移一位(每次移动一位,共8次)
    }
}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for(;ms!=0;ms--)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main()
{
    unsigned char h;
        while(1)
        {
      for(h=0;h<11;h++)
      {
                        dispbyte(h);
                        delay(1000);

      }
                h=0;
    }
}

网友A:
送段值后送位值了?

网友B:
这种数码管一般是共阴或共阳的,控制共阴或共阳就可以实现位选

楼主:
就是位选不知道怎么整

网友C:
位选也是通过另一块164来选的啊,函数都一样,编码和管脚要再定义,每次只要选中一个而已,你这是共阴的管子,别编错了,就按动态扫描的方式显示。其实51上好多IO,干脆找四个直接位选算了。

网友D:
我见过用一片4017做按键的,单线驱动,用在车载通讯机的手咪上。

楼主:
目前能显示了  就是消影做不出来

网友B:
消影一般delay 200ms 就可以了

楼主:
显示好了代码如下求高手帮助下按键怎么整  怎样读键值
#include<STC15.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74ls164IO口定义
sbit CLK=P3^2;
sbit DAT=P3^3;
sbit key=P3^4;
bit  key_1=0,key_2=0;
uint num,llxs,temp, Cnt_ms;
uchar code tab[]={ 0xBB,  0x28,  0x73, 0x79, 0xE8,  0xD9,  0xDB, 0x38,  0xFB,  0xF9,0xef,0x7f,0xdf,0xef,0Xbf,0xff,0X00, };
  uchar G,S,bai,Q;
void dispbyte(uchar byte);
void delay(uint z);
void cou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00;y++);
}

void dispbyte(uchar byte)
{
         uchar num2,i;
         num2=tab[byte];//取出段码
    for(i=0;i<8;i++)   //循环八次送至led数码管
    {
             CLK=0;
        if(num2&0x01)  DAT=1;//判断最高位,并取出最高位
        else          DAT=0;//
   CLK=1;        //上升沿有效
        num2>>=1;     //左移一位(每次移动一位,共8次)
    }
}

void count()                                 //把每一位数字都单独存到一个变量中
{
        G =   num%10;
        S =   num/10%10;
        bai = num/100%10;
        Q =   num/1000%10;

}
void Timer0Init(void)                //4毫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main()
{
    Timer0Init();
     EA=1;
     ET0=1;
    num=0;
    Cnt_ms=0;

        while(1)
        {

          count();
        keysm();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Cnt_ms++;
        llxs++;
        if(Cnt_ms>=250)
        {     Cnt_ms=0;}
        if(llxs>4)
        {llxs=0;}
                switch(llxs)
                {
                        case 0:

                            dispbyte(10);

                         dispbyte(G);

                         break;
                       case 1:
                                    dispbyte(12);
                                 dispbyte(S);

                                 break;
                        case 2:
                                dispbyte(11);

                                    dispbyte(bai);
                                break;
                        case 3:
                                 dispbyte(14);

                                     dispbyte(Q);
                                break;

                }

        }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显示好了代码如下求高手帮助下按键怎么整  怎样读键值
#include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很多年没用过164了,现在都用1628,

网友F:
延时短了就显示成这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