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按键长按三秒取消功能程序如何实现,求思路

楼主(2021-05-25):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感谢,按键长按三秒取消功能的实现。

网友A:
用按扭,长按来判断,如,key==0;num++;if(num==3000)达到条件取消自定义菜单就行了

网友B:
使用if语句判断,当计时器大于等于3000,就行了。

网友C:
按下时定时器计数,计时到三秒钟执行,大概就是这思路,慢慢调节吧!还有很多细节要弄好的

网友D:
使用定时器判断,按下打开定时器

网友E:
每隔一小段时间检测一下按键状态(例如50ms),当在3s内每次检测按键都是按下状态时,即执行目标操作;如果有任意一次处于未按下状态,则计数清0,待下次检测到再重新计数。
这样可以不要单独用一个定时器或外部中断。

网友F:
用定时器,定时时间到如果没松开,认为有效,如果没到3秒就送开了,认为无效。

网友G:
定时中断。计数三秒内都为按下状态。则处理。用中断就不会影响其他操作

网友H:
定时器设置50毫秒检测一次按键并计数3秒期间有一次检测不到,计数器就置零连续计数60次说明3秒时间到执行相应程序就行了,不要用!while死等,我是新手拙见

网友I:
简单实现:延时函数
通用:使用定时器计时,减少消耗cpu

网友J:
其实像这种状态检测就是一个思路问题。在程序里检测按键是否松开,未松开就定时3秒再判断,仍然为未松开状态就进入需要的程序段即可。

网友K:
switch(key)
{
    case 0:
        if((Systick-Tpress)<3000) break;
        //------------按键响应操作
        Tpress = Systick;
    break;
    case 1:
        Tpress = Systick;
    break;
}

网友L:
这篇文章有思路,https://blog.csdn.net/wuhenyouyuyouyu/article/details/7762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