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协处理器

楼主(2021-05-25):
通俗来讲,硬件协处理器是CPU内部用于处理特定算法或逻辑运算的硬件电路模块,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加速器。
硬件协处理器可以用于减轻系统微处理器的特定处理任务负担。例如,数学协处理器可以控制数字处理;图形协处理器可以处理视频绘制。Intel pentium 微处理器就包括内置的数学协处理器。
一个协处理器通过扩展指令集或提供配置寄存器来扩展内核处理功能。一个或多个协处理器可以通过协处理器接口与CPU内核相连。协处理器可以通过一组专门的、提供的接口的CPU指令来访问。
对于加密芯片行业来说,因为有了硬件协处理器的帮助,才得以在运算能力较弱的低成本芯片上实现高速加密算法处理,例如3DES、AES、RSA、ECC这些相对复杂又消耗CPU运算资源的算法,没有硬件协处理器的参与,运算时间可能达到几十秒甚至几分钟,但一旦有了硬件协处理器,运算速度可以优化几个数量级。

网友A:
协处理器就相当于多了几个手下对吧?这种芯片贵不贵啊

网友B:
对哒,LKT芯片不错,价位看技术需求吧

网友C:
每一种加密芯片都需要硬件协处理器吗?

网友D: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文中提到没有硬件协处理器的参与,运算时间可能达到几十秒甚至几分钟,对于运算时间这么长的芯片,我想应该不会有人选择吧

网友E:
有谁可以推荐几款支持带硬件协处理器的加密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谁可以推荐几款支持带硬件协处理器的加密芯片吗?

像lkt2107m、lkt4200hs这都是带硬件协处理器的,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F:
我是做安防产品的,什么场景需要带硬件协处理器的加密芯片呢?

网友G:
文中提到在运算能力较弱的低成本芯片上实现高速加密算法处理,请问这种低成本的加密芯片能有安全保障吗?

网友H:
加密芯片是否有安全保障,主要考虑的是芯片操作系统的安全性,看看芯片是否为经过PBOC认证的加密芯片系统,此外要求对芯片内部资源可以进行有效的管理,同时对底层接口的防护,做大量切实有效的防护, 保证盗版商无法从芯片操作系统来攻击或破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网友D:
成本低并不代表安全没保障哦

楼主:
选择加密芯片必须选择有安全保障的

网友A:
这个听起来不错,有具体的实现方式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听起来不错,有具体的实现方式吗?

有的芯片内部集成了,不用想怎么去实现,选芯片的话就选这种有硬件协处理器的,它的加解密速度比较快

网友F:
没想到硬件协处理器的用处这么大

网友C:
国内哪款加密芯片支持硬件的非对称算法比较好

网友G:
楼上不是说了吗,LKT2107m,LKT4200hs都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B:
对,凌科加密芯片确实是不错,他们家专业做加密芯片的,有十余年了

网友E:
嚯,他们家这么厉害吗?那我去咨询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凌科加密芯片确实是不错,他们家专业做加密芯片的,有十余年了

嚯,他们家这么厉害吗?那我去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