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为什么电脑识别不了CH340G?

楼主:
自己画的板子,贴的CH340G,用USB连接,电脑识别不了串口,麻烦路过的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A(2021-05-26):
用的操作系统换一个驱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操作系统换一个驱动试试!

换一个驱动?什么意思?重新装CH340的驱动吗

网友C:
你看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CH340的驱动

网友D:
这个下载个驱动精灵可以自动安装的

网友E:
有没有可能是线的问题。。。我昨天也遇到了。。换条线就好啦

网友F:
说得太笼统,电脑有没弹出发现新硬件的提示?设备管理器那有没黄色的感叹号出现?数据线有没换过试试?

网友G:
电脑USB是5V的,你这边是3.3V,是不是电平不匹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脑USB是5V的,你这边是3.3V,是不是电平不匹配?

厂家设计好好的,不可能不匹配,我自己做的板用着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