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容的特性隔断直流传送交流

楼主(2021-05-25):
今天看了一个三极管的案例,在输入端加了一个耦合电容,并说该电容是为了隔断直流传送交流用的。此时我就矛盾了,因为在整流桥中也加电容,而此电容作用是为了滤波,整出直流并传送直流。通过上面两个例子对于电容的作用和特性产生了矛盾认识,那么电容的作用和特性到底是啥

网友A:
电容特性 两端电压不能突变,所以整流桥后接一个(并联在输出上)起到平滑脉动电压滤波作用;而三极管放大电路是串联在输入信号端,交变信号就因为这个特性传递到三极管输入端,而直流信号由于电压稳定,只有在接入的瞬间引起三极管基极电压变化,但当电容充放电稳定后,三极管的基极就不受输入直流信号影响了;纯直流信号不论输入是0.1v 还是100v,三极管输出都是一样的

网友B:
像这样最基础的知识,还是看书好!

网友C:
耦合是串联在电路上的,滤波是并联在电路上的,其实用的是电容的频率特性。

网友D:
耦合电容,又称电场耦合或静电耦合,是由于分布电容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耦合方式。耦合电容器是使得强电和弱电两个系统通过电容器耦合并隔离,提供高频信号通路,阻止低频电流进入弱电系统。电容容量小。
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通常把这种器件称其为滤波电容。由于滤波电路要求储能电容有较大电容量。所以,绝大多数滤波电路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E:
耦合电容是以串联的形式,将信号与放大电路连接起来,而滤波电容是以并联的形式使用。

电容通高频,通交流,那么信号就可以通过电容进入放大电路,并且可以隔离直流分量。一般会用小电容。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当电容两端电压变化时,电容会进行充放电。(形象一点,外部电压变高,电容电压准备升高时,外部电压又开始减小,电容电压又开始降低)。所以电容两端电压波动较小,实现滤波效果。这样一分析,滤波电容理论上越大越好。

只是我的理解

网友F:
不矛盾啊,把电容想象成一个水缸。  直流只有一个方向(从+到-),单方向向水缸加水,加满后就加不进去了(隔直)。 交流是双向流动,缸的顶部加水底部放水。所以你可以一直加水(通交)。整流桥中加的电容,也一样理解交流通过电容+端流入-端流出(没了)剩下的直流输出。  简单的说就是电容对于交流有充放电过程,而对直流只有充电过程。 当充满了就充不进去了,就相当于此路不通了。

网友G:
电子技术关于电容的工作原理了解一下~!(它其实跟一个可充电电池是没区别的!)

网友H(2021-11-23):
理解充放电,就明白

网友I:
耦合电容是以串联的形式,滤波电容是以并联的形式。

网友J:
耦合也是充电放电。。。

网友K:
电容器隔离直流电但传输交流电。 这是对的。 耦合电容用于过滤交流噪声并将其消散到地。 整流器中的滤波电容是为了滤除纹波。

网友L:
电容说白了就是能量转移站,具有通交流隔直流的特性,根据电容的容值、材质不同分为好多类,比如滤波电容、去耦电容、隔离电容等

网友L:
电容(或称电容量)是表现电容器容纳电荷本领的物理量。电容从物理学上讲,它是一种静态电荷存储介质,可能电荷会永久存在,这是它的特征,它的用途较广,它是电子、电力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电子元件。主要用于电源滤波、信号滤波、信号耦合、谐振、滤波、补偿、充放电、储能、隔直流等电路中。

网友M:
这么基础的问题,是要多看看书的

网友H:
电容无论如表达,都是基于最基本储能

网友H:
若置于交流状态,就是充放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