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ED亮灭问题

楼主(2021-05-25):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当我按下KEY1时LED1亮,再按下KEY1,LED1灭,但当我按KEY2时LED2却不亮,以此类推,就是说只有按下KEY1,LED1亮,其他的都不亮,不知程序错在哪里,请教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内容:按一次按键,led点亮,再按一次熄灭,以此循环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P3^3;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LED=P1^2;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KEY1=P1^1;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2=P1^2;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3=P1^3;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4=P1^4;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LED1=P2^1;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2=P2^2;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3=P2^3;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4=P2^4;  //定义led输出端口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KEY1=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1)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1)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1);//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1=!LED1;//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
           }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KEY2=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2)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2)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2);//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2=!LED2;//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
           }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KEY3=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3)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3)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3);//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2=!LED3;//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
           }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KEY4=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4)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4)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4);//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2=!LED4;//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
           }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网友A:
KEY1=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你都while(1)了永远为真,一直在这个循环里执行,怎么会执行下面的循环。把下面的 while 去掉,这个第一个while 要包含下面代码

网友B:
您看下主函数里的while(1)是从哪到哪

网友C:
我第一次见主函数里面这么多while(1)的程序

网友D:
都是while(1),跳入第一个后就出不来了。

网友E:
#include "reg52.h"
sbit KEY1=P1^1;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2=P1^2;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3=P1^3;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4=P1^4;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LED1=P2^1;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2=P2^2;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3=P2^3;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4=P2^4;  //定义led输出端口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Xd=0;

        while(1)
        {
                if(!K1&&!++Xd){LED1=!LED1;while(!K1);}
                if(!K2&&!++Xd){LED2=!LED2;while(!K2);}
                if(!K3&&!++Xd){LED3=!LED3;while(!K3);}
                if(!K4&&!++Xd){LED4=!LED4;while(!K4);}
        }
}

网友E:
忘记改为KEY1了,自己去改了,哈哈

楼主:
多谢指点,我试下看,谢谢

网友F:
第一个while(1)死循环,所以只有KEY1有效

网友G:
仅仅只对key1起作用

网友E:
经典的独立按键代码能理解的似乎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