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 Designer里边添加5v的电源模块?

楼主:
急求大佬解释如何在AD里边添加5v的电源模块

网友A(2021-05-27):
右键就可以选择电源,双击更改网络或一些参数

网友B:
快捷键P,O。也可以快速工具栏里面有个接地标志的鼠标右键点进去里面+5V,+12V等等都有

网友C:
在地的位置右击,放置好后,可双击更改网络或一些参数

网友D:
添加地的哪里右键就可以选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