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计数器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1-05-25):
我想问问:就是下面有个知识点,(我放的两张图片)门控位
配置为硬件启动和配置为软件启动是啥意思

我可以理解为硬件启动就是定时器计数器不受外部控制,即GATE=0,
而为软件启动就是定时器计数受引脚控制,GATE=1吗?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知识点

楼主:
求解答,各位大神们

网友A:
我通俗的解释一下:要是对外部设备计数,比如通过红外对射统计码盘转了多少孔,就把它接到INT0,GATE=1;如果仅仅做个软件的时间中断,不使用INT0脚,那就GATE=0。

网友B:
软触发是靠软件编程的方式触发启动,一旦程序编写好了,触发启动是自动的有规律的,除非修改程序,否则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触发;而硬触发是靠外部硬件的触发脉冲启动,可随意重触发。

网友B:
硬件触发是上升沿触发,而软件触发是电平(一般高电平)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触发是上升沿触发,而软件触发是电平(一般高电平)触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通俗的解释一下:要是对外部设备计数,比如通过红外对射统计码盘转了多少孔,就把它接到INT0,GATE=1;如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触发是靠软件编程的方式触发启动,一旦程序编写好了,触发启动是自动的有规律的,除非修改程序,否则无法 ...

谢谢

网友C:
软触发是软件编程的方式触发启动,触发启动是自动的有规律的;而硬触发是靠外部硬件的触发脉冲启动,可随意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