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STM32串口不好用呢,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1-05-25):
求助,为什么串口不好用呢,接收不到数据

网友A:
USART_TX  USART_RX都是复用模式,你把RX弄成输入模式他怎么接受数据

网友B:
看看串口接线是否正确 RXD TXD VCC GND

网友C:
看一下接线端有没有问题 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换个传感器

网友D:
中断函数名应该是USART1_IRQHandler,这里的x根据你用的串口用1、2、3等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函数名应该是USART1_IRQHandler,这里的x根据你用的串口用1、2、3等替换

感谢,找到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ART_TX  USART_RX都是复用模式,你把RX弄成输入模式他怎么接受数据

这个rx配成输入好像是可以的,我看的正点原子这样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