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该怎么用汇编实现lcd1602的多级菜单设计,初学者头都大了

楼主(2021-05-25):
(无正文)

网友A:
汇编?用C都难实现,何况汇编! 再说,初学者,还是弄清单片机原理再想这些复杂的逻辑控制或者界面吧

网友B:
不要想多级,想多个就可以了。
假设有5个页面,定义页面编号PageNo,页面是否需要刷新IsPageChanged  主程序查询 IsPageChanged 根据PageNo 显示页面 然后清除IsPageChanged。 需要跳转页面时 更改PageNo 置位 IsPage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