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2.2-ILI9225B-222119002-00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屏幕?怎么用?

楼主(2021-05-25):
(无正文)

网友A:
2.2寸的液晶显示器,带ILI9225B的驱动芯片

按ILI9225B的指令集使用,一般先初始化后使用

网友B:
除了楼上所讲, 是TN类别的, 需要点亮背光才能有显示内容呈现, 先发送初始化代码,再给出屏幕的XY坐标,驱动IC按照程序指令显示指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