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路图各部分详细介绍 求帮助

楼主(2021-05-25):
(1)按键与红外检测模块:
(2)报警模块:
(3)指示灯模块:
(4)电源模块:

网友A:
详细介绍?在论坛里面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不会有人给答案的?
1 电路是你自己搭建的,别人虽然能读懂但是写一遍详细介绍麻烦又费时
2 能问这种问题的说明你基础有待提高,给你说了你也不一定懂
3 你那几个模块就是几个简单的外设,其实外设都算不上就几个元件,你直接搜对应的元件的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B:
首先不懂可以先查资料(百度),没解决的问题再来论坛发帖,而不是像你这样贴个图,全部不懂,类似的把程序一摆,帮我解释每条语句什么意思,这样很少人会回答的,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

网友C:
找份51的讲解视频,没用几集,这些就都讲到了,而且程序部分也会了

网友D:
一本书的信息量,呵呵

网友E:
你说的这几个模块是书本上核心的内容。先看看书

网友F:
我大概来说一下吧
1.按键模块:按键模块本身只是按下按键为低电平而已,具体的功能是要看单片机的程序
2.报警模块:该报警模块外接三极管Q1,Q1为PNP三极管,且发射极接到电源端,当单片机P2.7口输出高电平时(该高电平电压不能超过电源端电压),三极管导通LS1发出警报。
3.指示灯模块:三个LED灯正极均接到了电源端,所以当单片机对应的引脚输出低电平时,指示灯亮
4.电源模块:电源模块开关由SW3控制,当电源开启时,D2会亮

网友G:
建议自己买本基础书籍学习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详细介绍?在论坛里面问这种问题的一般都不会有人给答案的?
1 电路是你自己搭建的,别人虽然能读懂但是写 ...

确实,有一说一,遇到问题一定要先自己思考和查找,实在不行再问别人,对自己和别人都有益

网友I:
(1)按键与红外检测模块:
        人机交互与人体探测。
(2)报警模块:
        发出音频报警。这需要端口输出音频频率的IO控制。
(3)指示灯模块:
        有3个操作相关的指示灯。
(4)电源模块:
        用于开关。

网友J:
这是最基本的基础中的基础  把数电重新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