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355在proteus中的仿真错误Could not open COFF file Debug.COF

楼主(2021-05-25):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delay();
void delayN(unsigned int n);
void fun();

/**
* main.c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 (i=50000;i>0;i--);
}
void delayN(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n;i>0;i--)
    {
        delay();
    }
}
void fun()
{
    while(1)
    {
        P1OUT ^= BIT0; // 反转P1.0状态
        delayN(500);
    }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设置p1.0为输出

        fun();

        return 0;
}

以上是CSS中的代码。
CSS的部分设置如下

Proteus电路图如下

ERROR :
Could not open COFF file 'C:\Users\yrvv7\AppData\Local\Temp\VSM Studio\81cc1dfcaa7f4094821a8563c175f667\MSP430G2553\Debug\Debug.COF'. [U1_MCUCORE]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hex文件要和工程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而且要设置输出模式[通过查看hex文件内容比较发现不对劲]

网友A(2022-04-14):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hex文件要和工程文件放在同一目录下,而且要设置输出模式[通过查看hex文件内容比较发现不 ...

请问放在哪里目录下,输出模式怎么设置呢?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