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1838在5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上无法使用,如何找原因?

楼主(2021-05-26):
代码在52的开发板上可以使用,但是相同的代码和芯片转移到最小系统板上就无法使用。已经试过更换晶振,加上拉电阻,更换io口操作

楼主: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LED=P1^1; sbit IRIN=P1^0;  u8 IrValue[6]; u8 Time;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0、1、2、3、4、5、6、7、8、9、A、b、C、d、E、F、H的显示码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2位                  }                 P0=DisplayData[i];//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数名         : Ir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红外线接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LED=1;         IrInit();         while(1)         {                         DisplayData[0]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1] = smgduan[IrValue[2]%16];                 DisplayData[2] = smgduan[16];             DigDisplay();                                    if(IrValue[2]/16!=0 && IrValue[2]%16!=0)                 {LED=0;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楼主:
在开发版上有数码管可以显示按键键位,在系统板上没有。但是这应该不影响结果吧?

网友A:
把一样的东西排除了,比如程序和一模一样的硬件结构,再找区别,我怀疑是电路有问题,总之,找出区别,在分析

网友B:
能确定最小系统工作了吗?有些最小系统的EN,默认给悬空了,你拉高哦

网友C:
先确定你最小系统最简单的程序能不能跑起来,比如点亮一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你最小系统最简单的程序能不能跑起来,比如点亮一个LED。。。

可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最小系统工作了吗?有些最小系统的EN,默认给悬空了,你拉高哦

我买的最小系统上某一个宝上现成的,运行点亮led小灯的程序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红外模块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一样的东西排除了,比如程序和一模一样的硬件结构,再找区别,我怀疑是电路有问题,总之,找出区别,在分 ...

排除芯片,晶振,上拉电阻问题。可以运行点亮小灯的程序了。除此之外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可以影响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你最小系统最简单的程序能不能跑起来,比如点亮一个LED。。。

可以跑灯和定时器功能

网友D(2021-08-23):
请问你的hx1838红外一体化模块现在调试好了吗

网友D:
请问你的红外hx1838模块调试好了吗,我也遇到了你说的问题,看到了请踢我一下谢谢

网友E:
hx1838要使用串口,那就先确认你用的单片机有相应的串口和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