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DS18B20采集的温度程序(带负温度显示)

楼主(2021-05-26):
LCD1602显示DS18B20采集的温度,附件包含完整程序及仿真设计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Q = 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define LCD_DB P1                                //定义LCD数据口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P2^2;
void delay_n40us(uint n);          //函数申明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函数申明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函数申明

//**********写入LCD指令**********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0;//指令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LCD_E=0;//产生下降沿
delay_n40us(1);//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 上,用for 循环1 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

//*******************************
//********再写数据函数*****向1602中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1;//数据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LCD_E=0;//产生下降沿
delay_n40us(1);
}

//************8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 循环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在这个延时循环函数中我只做了2次循环,
}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 上普
//通的指令只需1次循环就能可靠完成。

//*************88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8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DS18B20(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DS18B20(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DS18B20(8);                //12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DS18B20(30);                //等待450us确保初始化成功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从1820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char dat=0;
  for (i=8;i>0;i--)
  {
    bit x;
        dat>>=1;         //        右移一位
    DQ = 0;     // 给复位脉冲信号
    DQ = 1;     // 拉高电平确实读给脉冲信号
        x=DQ;                //读总线输出一位数据
    if(x)
    dat|=0x80; //高电平保存数据
    Delay_DS18B20(5);//等待75us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十进制数据
}

//*********向18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 给复位脉冲信号
    DQ = dat&0x01;        //写入一位数据
    Delay_DS18B20(5); //等待75微妙确保数据写入
    DQ = 1;                          //释放总线为高电平
    dat>>=1;
  }
}
//读取温度
u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int t=0;
  Init_DS18B20();
  Delay_DS18B20(5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t=ReadOneChar();    //读高8位
t <<= 8;
t|=a;
  return(t);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int num)
{
while( --num );
}

//显示温度子程序
void Disp_Temperature(void)     //显示温度
{
   uint h;
        int feng,ge,shi,bai;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write_command(0x80);//第一行写入数据
          LCD_write_data('T');          //写T
          delay_n40us(15000);          //延迟
          LCD_write_data('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m');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p');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h= ReadTemperature();
          if(h<=0x07d0)                  //判断温度为正
        {
        h*=0.625;
        bai=h/1000;
        feng=h%10;
        ge=h/10%10;
        shi=h/1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从第一行第六个开始显示
          LCD_write_data(0x30+ba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command(0x80+6);
          LCD_write_data(0x30+sh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g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feng);
          delay_n40us(15000);
          }
          else                                          //温度为负时
          {
          h=h-1;                                  //减1取反
          h=(~h);
          h*=0.625;

        feng=h%10;
        ge=h/10%10;
        shi=h/1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sh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ge);
          delay_n40us(150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
          LCD_write_data(0x30+feng);
          delay_n40us(15000);
          }

          //*************显示C*************
          LCD_write_command(0x80+10);
          LCD_write_data('C');
          delay_n40us(1500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_DS18B20();
   while(1)
   {
   Disp_Temperature();
        }

}

网友A:
Proteus8.8可以 但是protues8.9版本lcd无法显示,DS180也是没办法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