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保温杯温控系统,按键及显示程序怎么写,有图,求思路

楼主(2021-05-26):
51温控的键盘及显示程序

网友A:
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能看出来的,右边是一套4位数码管的硬件,U3是18B20.温度采集,4位数码管的程序直接找现成的就有,改下io口。左下是psw高低电平控制J1通断电的电路图,说白了,也许J1能控制温度的高低变化。4个按键能实现很多很多功能,比如调节高温上线,低温下线等等。。。。主要看你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