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负的电压?

楼主(2021-05-26):
正电压好理解,负的脑子有点跟不上了

网友A:
理解:对比温度计,零下温度就是负电压
电压的大小是相对于选择的参考而言的,当实际电压低于比较电压时,电压值为负。
另一种情况:当选择的电压参考方向和电流参考方向相反时,参考电压为实际电压的相反数

网友B:
电压比GND高就是正电压,否则就是负电压,
比如有个5V的负载和负5V的电源,GND接负载的正极,负5V接负极。

网友C:
正负只是相对于参考点来说的也就是基准点,我们一般是以0V为参考点的。如果以5V为参考点那0V就是负5V

网友D:
负值应该就是反向电压了

网友E:
电压就是电势高低,要判断电势就得先设一个电势零点作为比较。应该与势能有相似之处。

网友F:
简单点,把一节干电池的正极接在电路板上的地,干电池的负极就是 负的1.5V

网友G:
在电路中选择一个点作为参考电压,低于参考点电压的电压为负,高于参考点电压的电压为正。

网友H:
最简单的理解方法就是用万用表去实实在在的测,你会发现红笔和黑笔换过了就会发现显示的是负电压。

网友I:
你把两节1.5V干电池串联
中间两节正负两极接触的就是地
上面就是正电压
下面就是负电压
这就是一个正负1.5V的双电源

网友J:
就好比重力势能取地面为零势能点,电压取地为零电位

网友K:
0海拔,1000米海拔,-1000米海拔,,,水怎么流

网友L:
这我擅长: 正电压就是这一点是电流流向参考地。而负电压就是电流由参考地流向这一点的。
一正一负,对应的就是一出一进。

网友M:
交流电不就是半相正 半相负吗

网友N(2021-11-23):
涉及超级电学基础问题

网友O:
好比一个5V电源,你选择2.5V为地,那电源0V的时候不就相当于对地-2.5V吗

网友P:
负电压是相对而言的。首先我们需要找一个参考点。例如:相对于5V电压,比5V高的是正电压,比5V小的就是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