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数据发送不出去

楼主(2021-05-26):
stm32f107调用USB_SIL_Write(EP2_IN, Transi_Buffer,len)函数电脑端没收到数据

初始化,电脑端能识别到usb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21-07-08):
USB是否连接了单片机串口,串口通信协议是否编写正确

网友B:
这个原因有很多,首先看看波特率什么的设置的是否一样,如果一样的话,看看函数写的是否正确,先试试发一个字节的,直接将数据放到SBUf里面就发出去了,发完要等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