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计数器T0实现对输入脉冲信号4分频.怎么弄啊?

楼主(2021-05-26):
我的理解是单片机晶振频率为6mhz,一个机器周期2us,实现四分频就是变成一个周期8us,然后编程proteus用示波器显示出来
程序这样子,但是我感觉不太对啊,求指导。
#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4;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4/ 256;
TL0 = 65534%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
}
void T0_int( ) interrupt 1
{
TH0 = 65534 / 256;
TL0 = 65534 % 256;
LED0 = !LED0;
}

网友A:
你程序里没有输入信号吧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input=P1^0;
sbit output=P1^1;

void main()
{
        TMOD=0x051;                 //模式设置,定时计数器0用于定时,定时计数器1用于计数

        TR0=1; //打开定时器0
        TR1=1; //开通TR1计数器
        TH0=(65536-46080)/256;// 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晶振11.0592MHz)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TL1为定时计数器1对应的内部寄存器的低八位。每当外部脉冲由1变为0时,其值加一。

                if(TL1==2)        //对从T1端口采得的波形四分频。1为二分频,2为四分频,3为6分频,以此类推。
                                        //每计数一次(即采的模拟输入方波的一个周期),即执行此函数
                        {
                                output=~output;//模拟方波的周期为100ms,而此处,每隔一个输入方波的周期,
                                               //输出信号电平变换一次,故其周期为200ms,实现了二分频。
                                TL1=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input=~input; //定时器每隔50ms发起一次中断,input电平变换一次,故模拟输入方波的周期为100ms

}

网友C: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4;

void main()
{
        TMOD = 0x05; //外部脉冲计数
        TH0 = 65534/ 256;
        TL0 = 65534%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void T0_int( ) interrupt 1
{
        TH0 = 65534 / 256;
        TL0 = 65534 % 256;
        LED0 = !LED0;
}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input=P1^0;
sbit output=P1^1;

void main()
{
        TMOD=0x051;                 //模式设置,定时计数器0用于定时,定时计数器1用于计数

        TR0=1; //打开定时器0
        TR1=1; //开通TR1计数器
        TH0=(65536-46080)/256;// 计时器每隔50000微秒(晶振11.0592MHz)发起一次中断。
        TL0=(65536-46080)%256;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TL1为定时计数器1对应的内部寄存器的低八位。每当外部脉冲由1变为0时,其值加一。

                if(TL1==2)        //对从T1端口采得的波形四分频。
                                        //每计数一次(即采的模拟输入方波的一个周期),即执行此函数
                        {
                                output=~output;//模拟方波的周期为100ms,而此处,每隔一个输入方波的周期,
                                               //输出信号电平变换一次,故其周期为200ms,实现了二分频。
                                TL1=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input=~input; //定时器每隔50ms发起一次中断,input电平变换一次,故模拟输入方波的周期为100ms

}

网友D:
于 2021-5-26 20:43 | 只看该作者 #include <reg51.h>  sbit LED0=P1^4;  void main() {         TMOD = 0x05; //外部脉冲计数         TH0 = 65534/ 256;          TL0 = 65534% 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void T0_int( ) interrupt 1 {         TH0 = 65534 / 256;          TL0 = 65534 % 256;         LED0 = !LED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clude

sbit input=P1^0;

谢谢大哥,我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