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如何实现顺序开启LED灯问题,求思路

楼主(2021-05-26):
请教大师们,用arduino怎么实现4个灯,依次亮1、2、3、4然后停的时候是4、3、2、1
其中3灭,下面的4必须自动灭。 2灭的话,下面的34要自动检测到也跟着灭。
也可以单独操作。,怎么编写程序啊,或者思路啊。用不用其他元器件?

网友A:
百度搜索  “  流水灯、跑马灯 ”   这个很多教程的

网友B:
和硬件也有一定的关系。只软件做不到吧。除非有足够多的引脚

网友C:
用FOR循环,流水灯很简单的,一搜就有有很多资料

网友D:
【依次亮1、2、3、4】好理解;【然后停的时候是4、3、2、1
其中3灭,下面的4必须自动灭。 2灭的话,下面的34要自动检测到也跟着灭】不好理解。是不是【1,2,3,4先依次点亮;然后再从4,3,2,1依次熄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