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F2K16S2单片机读取DS1307时钟数据,频率太低时显示异常

楼主(2021-05-26):
用STC8F2K16S2读取DS1307时钟数据,然后在LCD12864显示,如果频率选择18MHz以上,显示屏上的时钟显示正常,如果频率选择在18MHz以下如12MHz,显示屏上的时钟显示数值呈快速变化,这是为什么?

视频下载(问答区是免黑币下载的):

楼主:
补充:
1、经测试,DS1307模块没有问题。
2、原来DS1307的SDA和SCL接单片机的P32和P33,改到P10和P11,问题依然;
3、选择片外晶振11.0592MHz,问题依然;
4、单片机改用STC89C52,显示完全正常。

网友A(2021-09-22):
换STC型号移值程序时多次遇到问题,程序都要小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