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特别哦!绿色爱心流水灯制作

楼主(2021-05-26):
绿色爱心流水灯。。。有点特别哦!

2

2

3

3

4

4

5

5

6

6

1

1

网友A:
程序下载口怎么焊接的

网友A:
你好大佬,我是一个小白,最近想要玩一个LED心形流水灯,理论知识都到位了,就是不知道程序下载口和电源口怎么焊接,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佬,我是一个小白,最近想要玩一个LED心形流水灯,理论知识都到位了,就是不知道程序下载口和电源口 ...

网上买一条USB转TTL的下载线,才几块钱包邮的,板上焊3个插针连接单片机串口;
电源如果要外接,图省事可以网上找Micro或者其它的手机充电插座模块(看自己喜欢选用或者按自己手机使用的充电插座类型选择),外接引线就很好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