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1单片机连接esp8266,建立TCP连接,在发送数据时,如果控制的外设超过一个就出错

楼主(2021-05-26):
我用51单片机连接8266,然后建立TCP连接,在发送数据时,如果控制的外设只有一个的话工作正常,但加入两个后,比如我这儿又加了一个蜂鸣器,当控制灯的时候,蜂鸣器当前的状态会取反,同理,控制蜂鸣器的时候,灯的状态也会取反。不是蜂鸣器接线的问题,我把蜂鸣器换成LED也是出现这种问题,我实在想不明白,我先谢谢大家了,跪求原因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 = P2^3;
sbit LED1 = P2^4;
sbit LED2 = P2^5;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uchar Recive_date[40]="";//接受数据
uchar Recive_flag = 0;//接收完成标志

//1s延时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

//us级延时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Recive_date[i]=[/i]SBUF;
[i]                if((Recive_date=='\n'))
                {
                        i=0;                        //遇到换行 重新装值
                        Recive_flag = 1;//接收数据完毕
                }
                else i++;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
        else TI=0;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b)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b;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char *s)
{
         while(*s!='\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Byte(*s);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s++;
        }
        us_delay(5);
        sendByte('\r');                         //回车
        us_delay(5);
        sendByte('\n');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方式1
    TH1 = 0xFD;
    TL1 = TH1;  //9600波特率
    PCON = 0x00;//波特率不加倍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8266初始化
void esp_init(void)
{
        delay1s();
        sendString("AT");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WMODE=3");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RST");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WJAP=\"HONOR X10\",\"sxzwn.0717\"");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IPMUX=1");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IPSERVER=1,8080");
        delay1s();
        delay1s();
}

void main()
{
        uchar  LED_status=0;
        uchar  beep_status=0;
        LED1 = 0;
        LED2 = 0;
        Init_Uart();
        delay1s();
        delay1s();
        esp_init();
        LED1 = 1;
        delay1s();
        LED1 = 0;
        while(1)
        {
                if(Recive_flag==1&&Recive_date[0]=='+'&&Recive_date[1]=='I')
                {
                        if(Recive_date[9]=='0')LED_status=1;
                        if(Recive_date[9]=='1')LED_status=0;
                        if(Recive_date[9]=='2')beep_status=0;
                        if(Recive_date[9]=='3')beep_status=1;
                        Recive_flag = 0;
                }
                if(LED_status==1)LED2 = 1;
                else LED2 = 0;
                if(beep_status==1)beep = 0;
                else beep = 1;
        }
}

楼主:
我上面的格式不对,重新发一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 = P2^3;
sbit LED1 = P2^4;
sbit LED2 = P2^5;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宏定义主时钟HZ

uchar Recive_date[40]="";//接受数据
uchar Recive_flag = 0;//接收完成标志

//1s延时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3;c>0;c--)
        for(b=247;b>0;b--)
            for(a=142;a>0;a--);
    _nop_();
}

//us级延时
void us_delay(uchar t)
{
        while(t--);
}

//串口中断函数
void Uart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        static char i=0;  //因为是一位一位接收,所以用static
        if(RI)
        {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RI = 0;//接收标志位置零
                Recive_date[i] = SBUF;
                i++;
                if(Recive_date[i-1] == '\n')
                {
                        Recive_date[i] = '\0';
                        i = 0;
                        Recive_flag = 1;
                }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
        else
                TI = 0;//响应中断后必须由软件置零    */
        static uchar i=0;
        if(RI==1)
        {
                RI=0;
                ES = 0;//关闭串口中断
                Recive_date[i]=SBUF;
                if((Recive_date[i]=='\n'))
                {
                        i=0;                        //遇到换行 重新装值
                        Recive_flag = 1;//接收数据完毕
                }
                else i++;
                ES = 1;//打开串口中断
        }
        else TI=0;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sendByte(uchar b)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b;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

//发送字符串
void sendString(uchar *s)
{
         while(*s!='\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sendByte(*s);                  //向WIFI模块发送控制指令。
                us_delay(5);
                s++;
        }
        us_delay(5);
        sendByte('\r');                         //回车
        us_delay(5);
        sendByte('\n');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
    SCON = 0x50;//8位数据,波特率可变,方式1
    TH1 = 0xFD;
    TL1 = TH1;  //9600波特率
    PCON = 0x00;//波特率不加倍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8266初始化
void esp_init(void)
{
        delay1s();
        sendString("AT");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WMODE=3");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RST");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WJAP=\"HONOR X10\",\"sxzwn.0717\"");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IPMUX=1");
        delay1s();
        delay1s();
        sendString("AT+CIPSERVER=1,8080");
        delay1s();
        delay1s();
}

void main()
{
        uchar  LED_status=0;
        uchar  beep_status=0;
        LED1 = 0;
        LED2 = 0;
        Init_Uart();
        delay1s();
        delay1s();
        esp_init();
        LED1 = 1;
        delay1s();
        LED1 = 0;
        while(1)
        {
                if(Recive_flag==1&&Recive_date[0]=='+'&&Recive_date[1]=='I')
                {
                        if(Recive_date[9]=='0')LED_status=1;
                        if(Recive_date[9]=='1')LED_status=0;
                        if(Recive_date[9]=='2')beep_status=0;
                        if(Recive_date[9]=='3')beep_status=1;
                        Recive_flag = 0;
                }
                if(LED_status==1)LED2 = 1;
                else LED2 = 0;
                if(beep_status==1)LED1 = 0;
                else LED1 = 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