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压敏电阻作用以及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求助 压敏电阻作用以及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A(2021-05-27):
压敏电阻可以理解为一只高阻值电阻(或者两只稳压管反向串联)与一只小容量电容并联,所以,继电器触点断开时有输出可以理解,虽然此时空载时有输出,但电流很小!只要在输出端接上负载,输出电压就会大幅度降低!

网友B:
压敏电阻是一种固态器件,其电阻随电压呈指数下降。 当电压低于阈值电压时,电路等效于开路,当电压达到阈值电压时,电阻急剧下降,等效于短路并保护压敏电阻后面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可以理解为一只高阻值电阻(或者两只稳压管反向串联)与一只小容量电容并联,所以,继电器触点断开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首先没有14D43K这个规格的 ,应该是 14D431K吧 ,如果你测的电压是继电器输出没有接负载还有是数字万用表测的话那是正常的。 14D431K 在击穿前是相当于一个460pf左右电容(50hz交流下 容抗6-7MΩ左右),与数字万用表形成阻容降压电路,如果数字表内阻10MΩ左右,那对220v分压后你就测得150v了

网友E:
按道理,压敏电阻应该是起到钳位保护的作用。应该是在它阈值以下是截止的才合适吧? 会不会是压敏电阻的规格型号选错了? 如果目前这样,继电器的作用就意义不大了啊。个人的看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没有14D43K这个规格的 ,应该是 14D431K吧 ,如果你测的电压是继电器输出没有接负载还有是数字万用表测 ...

是的 是14D431K  少写了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