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ADC通道互相串扰的问题

楼主(2021-05-26):
用stc15w408AS驱动数两个4位码管,分别显示两路ADC的电压值,在调整其中一路输入电压时,另一路没调整输入电压的数码管显示数值,也会有一定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调整输入电的一路显示电压变化,而另一路没调整输入电压的显示值不变才对,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但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电压没变化。

网友A:
两路AD导线离得太近是会干扰的。还有就是有没有进行软硬件滤波。

网友B:
这款单片机在实际应用中表现还算不错。楼主所遇问题可能是软硬件有缺陷,导致ADC的转换电压值不稳定。没有原理图和代码,只是泛泛而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网友C:
建议楼主AD切换通道后 空采一次丢弃,避免ADC采样电路切换通道后残余电压影响

网友D:
VCC加去耦电容,最好是47uF+10uF再加3个0.1uF这种。

网友E:
要做硬件滤波和软件滤波,不然,手上的电势都会对弱信号进行干扰。

网友F:
估计是跟STC的ADC结构有关
它实际上只有一个ADC,然后通过通道选择IO来实现多路ADC
楼上已经有人告诉你了,你可以试一下空采样,然后不要这个结果,再进行一次ADC
如果ADC是中断方式进行,要进行两次中断ADC,而不是进入中断之后在中断里面进行两次ADC

网友G:
请楼主提供电路原理图,实际硬件电路也很简单,程序也很简单,不用多复杂的,我用15W408AS这样的ADC形式检测4-6路,也没有串扰

网友H:
建议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H:
硬件添加滤波电容或者软件添加冒泡、去极值滤波算法

网友I:
首先硬件STC单片机只有一路真实的ADC,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来实现多路ADC。刚刚切换I/O的时候电压是不稳定的,要延时1ms以上电压才能够稳定。软件编写的时候要注意,前面几次ADC是不准确的一定丢弃。

楼主: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我试了电路硬件没多大问题,软件做了修改把两个通道读取与显示分开来,效果得到很大改善,晚点抽时间发相关图上来,大家再给指点一下。

网友J(2022-12-30):
我用STC单片机中 ADC,如果用短线接入模拟电阻测试,数据很稳定,但是接入具体线路,线比较长些,就不稳定,上窜下跳,接入RC滤波或软件滤波均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检测一下

网友K:
使用示波器

网友J:
没有示波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首先硬件STC单片机只有一路真实的ADC,通过模拟开关切换来实现多路ADC。刚刚切换I/O的时候电压是不稳定的, ...

要延时1ms以上电压才能够稳定?如果是这样,那STC的ADC就没办法用了,真的这样吗?
ADC在采样时才会接通输入信号,采样结束就会断开,所以跟延时无关。采样时间很短的,对于STC15W08AS,输入没有缓冲的,直采,大约占ADC总时间的1/10。内部采样的RC常数有3us就足够了。如果使用90T的速度,则切换通道后先做两次ADC并丢弃,第三次ADC开始采用。
所以,没有要延时1ms的说法,你不做ADC,延时多久都没有用,因为ADC并不连接输入信号。外接的ADC比如TLC2543(TI的11通道12位电容式SAR)就是非常经典的,输入没有缓冲,直采,切换通道先丢弃两次,切记!90年代我就是如此用啦,这个IC当年超贵。

到了STC8系列和STC32G系列,ADC就做得很灵活了,精度高,采样时间、通道保持时间等等都可以设置,切换通道后就不需要采样丢弃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要延时1ms以上电压才能够稳定?如果是这样,那STC的ADC就没办法用了,真的这样吗?
ADC在采样时才会接通 ...

最近也想用这款芯片五路检测电压,看了帖子内容,,毫无头绪。。。有没有设计的案例学习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最近也想用这款芯片五路检测电压,看了帖子内容,,毫无头绪。。。有没有设计的案例学习一下

ADC是很简单的应用,STC官方也有完整例程源码。

网友N:
用DMA转换,自动去掉钱晒

网友O(2023-02-09):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跟STC的ADC结构有关
它实际上只有一个ADC,然后通过通道选择IO来实现多路ADC
楼上已经有人告诉你了, ...

使用adc中断法采集多路测量,中断里面怎么进行多次中断

网友P:
STC15W408AS,AD采集时,IO口悬空时,AD口采集的AD是波动的呀,接上电压就好了。STC90C514AD采集时,AD口悬空是一直显示255的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