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PCON=PCON||0x0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5-26):
我是一个小虾,请问一个弱弱的问题,PCON=PCON||0x0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就是把寄存器PCON的最低位置1,也可以写成:PCON|=0x01;

网友B:
就是把 PCON的8位二进制bit位与000000001相或运算,这样不管 PCON的最低位是0还是1运算后都为1

楼主:
谢谢二位的热情回复,在此一并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