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译错误 大佬求帮助 'hdata'

楼主(2021-05-26):
哪错了啊 小白不会啊 求大佬帮帮

网友A:
这上面的3个函数名后面都多了一个分号;
最下面的函数还少了一个 {
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这不是大意都能说得过去的。

网友A:
个人建议:
刚开始学写代码的时候,写一个函数编译一下。
有问题及时查找。写一个函数,先写框架,再写内容。如:
void key()
{
   //内容
}

要养成良好的编程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上面的3个函数名后面都多了一个分号;
最下面的函数还少了一个 {
这种低级错误都能犯,这不是大意都能 ...

这个我知道。我本来没有分号 但是报错40个。加上之后就剩三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本来没有分号 但是报错40个。加上之后就剩三个了

代码用文本的方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用文本的方式贴出来看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sbit Trig=P2^0;            //???
sbit Echo=P2^1;          //???
sbit pwm =P0^1 ;          //PWM????
sbit jia =P1^2;           //????????IO?
sbit jan =P1^1;           //????????IO?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jd;         //????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Time0_Init()          //??????
{
TMOD = 0x01;           //???0?????1
IE   = 0x82;
TH0  = 0xfe;
TL0  = 0x33;     //11.0592MZ??,0.5ms
    TR0=1;                 //?????
}//????????
void time_init()
{
        EA=1;
        TMOD=0x11;
        TH0 = 0;
        TL0 = 0;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 = 0;
TL0 = 0;
} //???? ????? ???? ?????? ????
void chaoshenbo_kongzhi();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Trig=0;
        Echo=0;
        jd=3;
        time_init();
        while(1)
        {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 ???cm
                TH0=0;
                TL0=0;
                if(distance<100)                                        //??????100cm ????
                {
                        last=distance;
                        jd=4;
                        Delay_us(10);
                        if(distance<last)
                        {
                        jd=1;
                        }
                        if(distance>last)
                        {
                        jd=5;
                        }
                        }
                        if(distance>100)
                        jd=3;
                }

void main()
{
jd=3;
count=0;
chaoshenbo_kongzhi();
        }

网友B:
void chaoshenbo_kongzhi();  //???????
        unsigned int time,distance;
看看这里多了什么又少了什么,难怪1930说你

网友A:
3个函数名后面多分号;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void timer0()interrupt 1;
void chaoshenbo_kongzhi();

其中 void chaoshenbo_kongzhi()   又少了一对大括号 { }
变量last没有定义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Trig=P2^0;            //???
sbit Echo=P2^1;          //???
sbit pwm =P0^1;          //PWM????
sbit jia =P1^2;           //????????IO?
sbit jan =P1^1;           //????????IO?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jd;         //????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Time0_Init()          //??????
{
        TMOD = 0x01;           //???0?????1
        IE   = 0x82;
        TH0  = 0xfe;
        TL0  = 0x33;     //11.0592MZ??,0.5ms
        TR0=1;                 //?????
}//????????
void time_init()
{
        EA=1;
        TMOD=0x11;
        TH0 = 0;
        TL0 = 0;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
        TL0 = 0;
} //???? ????? ???? ?????? ????
void chaoshenbo_kongzhi()  //???????
{
        unsigned int time, distance, last;
        Trig=0;
        Echo=0;
        jd=3;
        time_init();
        while(1)
        {
                Trig=1;
                Delay_us(5);
                Trig=0;
                while(Echo==0);
                TR0=1;
                while(Echo);
                TR0=0;
                time=TH0*256+TL0;
                distance=(int)(time*0.017);                           //???? ???cm
                TH0=0;
                TL0=0;
                if(distance<100)                                        //??????100cm ????
                {
                        last=distance;
                        jd=4;
                        Delay_us(10);
                        if(distance<last)
                        {
                                jd=1;
                        }
                        if(distance>last)
                        {
                                jd=5;
                        }
                }
                if(distance>100)
                jd=3;
        }
}
void main()
{
        jd=3;
        count=0;
        chaoshenbo_kongzh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函数名后面多分号;
void Delay_us(unsigned char t);
void timer0()interrupt 1;

去了分号直接40多个错 这是为啥啊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大佬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去了分号直接40多个错 这是为啥啊

楼主这个程序不是简单的多几个分号错误,其实是几乎通篇错误。建议在论坛搜搜别人的程序参考。先照猫画虎练练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本来没有分号 但是报错40个。加上之后就剩三个了

加上分号,就不对,分号的意思一句话说完了,如果加上分号,这里是无法延时的,编译错误,是很容易出现的,楼主需要对照别人的程序或者书本一项项检查那里错了。

网友F:
#在void timer0()interrupt 1; 去掉1后面的分号

网友F:
void timer0()interrupt 1; 去掉1后面的分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