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led小灯泡,数码管综合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5-27):
其中开关SW1为系统总控制开关//系统初始为关闭状态/此时按下SW1,系统开启,指示灯D1亮,
第一块数显板会显示按下次数1////此时按SW2/第一次D2亮起//第二次按下D3亮起//第三次按下D2和D3会同时熄灭,每按一次,
第四块数显板会显示开关SW2按下次数。当任意一个开关按下次数达到10次时,对应的数显板会从零开始重新计数。
开关SW3按下时,不管系统处于什么状态,都将关闭系统,而SW4按下时,第二个小灯泡会点亮

/*此系统为开关联合控制LED工作台////其中开关SW1为系统总控制开关//系统初始为关闭状态/此时按下SW1,系统开启,指示灯D1亮,
第一块数显板会显示按下次数1////此时按SW2/第一次D2亮起//第二次按下D3亮起//第三次按下D2和D3会同时熄灭,每按一次,
第四块数显板会显示开关SW2按下次数。当任意一个开关按下次数达到10次时,对应的数显板会从零开始重新计数。*/
#include"reg52.h"
sbit C1=P3^0; //定义数码管四个引脚
sbit C2=P3^1;
sbit C3=P3^2;
sbit C4=P3^3;

unsigned char F=0;          //定义系统是否开启
unsigned char A=0;          //定义D3灯开关次数

sbit D1=P1^0;                  //LED引脚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SW1=P2^0;                   //开关引脚
sbit SW2=P2^1;
unsigned char s1=0,s2=0;  //数显管开关次数
unsigned char SM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SMGDelay(unsigned char t)           //此处为延时函数定义
   {
   while(t--);
   }
void SMGPLAY(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D)         //四个数显管的显示位置
   {
    P0=0xff; //消隐
            switch(P)
          {
          case 1:C1=1;C2=0;C3=0;C4=0;break;
          case 2:C1=0;C2=1;C3=0;C4=0;break;
          case 3:C1=0;C2=0;C3=1;C4=0;break;
          case 4:C1=0;C2=0;C3=0;C4=1;break;
          }
          P0=D;
   }

  void PUT4SMG()  //定义四个数显管显示内容
  {
   SMGPLAY(1,SMG[s1]);
   SMGDelay(100);
   SMGPLAY(2,0xbf);
   SMGDelay(100);
   SMGPLAY(3,0xbf);
   SMGDelay(100);
   SMGPLAY(4,SMG[s2]);
   SMGDelay(100);
  }
  void KEYS()           //定义开关按下次数和系统开关和小灯泡亮灭
  {
  if(SW1==0)
   {
  SMGDelay(100);
  if(SW1==0)
    {
  while(SW1==0)
     {
   PUT4SMG();
     }
         s1++;
         if(s1==10)
         {
          s1=0;
         }
        if(F==0)
          {
          F=1;
          D1=0;
          }
          else
          {
          F=0;
          D1=1;
          D2=1;
          D3=1;
          A=0;
          }

    }
   }
if(SW2==0)
   {
  SMGDelay(100);
  if(SW2==0)
    {
  while(SW2==0)
     {
   PUT4SMG();
     }
         s2++;
         if(s2==10)
          {
          s2=0;
          }
          if(F==1)
          {
          A++;
          switch(A)
          {
          case 1:D2=0;break;
          case 2:D3=0;break;
          case 3:D2=1;D3=1;A=0;break;
          }
          }

    }
   }
  }
void main()
{
  while(1)
  {
           PUT4SMG();
        KEYS();
   }
}

联合控制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