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p1口接八个按键开关需要接上拉电阻和电容消抖吗

楼主(2021-05-27):
按键接地

网友A:
例如你是低电平有效的方式,可以接上拉电阻确保按键有效断开

网友B:
P1口内部有上拉,外部上拉可以不接。电容可以不接,采用软件消抖即可。

楼主:
如果要硬件消抖是每一个按键开关都需要并联电容吗

网友C:
一般都是端口过开关接地,低电平有效,(因为51单片机复位后端口都是置1的)端口串10K上拉电阻接电源,按键防抖用软件延时防抖,很多书籍都有这些内容。

网友D:
需要上拉电阻
开关直接软件消抖比硬件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