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怎么仿真一个线圈到通电导线的距离

楼主(2021-05-27):
仿真出来一根220V的导线,想仿真一个线圈与该导线的距离,最后测得感应电流

网友A:
proteus中磁感应元件有变压器,霍尔元件但不能模拟你的一个线圈到通电导线的距离。
假如用一组电容的两个板极其容量大小代表两线间距。通过切换不同容量的电容,得到的交变电压是否有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