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的sin正弦函数怎么用

楼主(2021-05-27):
#include "math.h"
.。。。。。。。。
          int talab[400];
          float ss;
          ss=sin(90);    //按道理ss=1
          talab[0]=ss;

向大佬们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仿真的ss始终等于0啊   还有math里面计算sin的速度快不快?

网友A:
它的参数是弧度不是角度吧,然后你又强制类转换成int型,所以就是0喽。

网友B:
角度转成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参数是弧度不是角度吧,然后你又强制类转换成int型,所以就是0喽。

我现在改成
          float ss;
          ss=sin(1.571);    //弧度制的90度
仿真ss 是 <cannot evaluate>  这可咋整

网友C:
利用公式x*3.1415926/180转化为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参数是弧度不是角度吧,然后你又强制类转换成int型,所以就是0喽。

找到原因了 要在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才能看到值。
改好了现在 正常了    可以使用   是弧度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