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桥杯第八届省赛程序参考 电子钟程序设计与调试

楼主(2021-05-27):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bc.h"
#include "2.h"
uchar code duanxuan[]={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0XC6};//0,1,2,3,4,5,6,7,8,9,-,空,c
uchar code duanxuan1[]={0x40, 0x79, 0x24, 0x30, 0x19,0x12, 0x02, 0x78, 0x00, 0x10, 0xBF};//0~9带点1
uchar code weixuan[]={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char baojing=0,moshi=0,hour,min,sec,hour_i,hour_n=0,min_i,min_n=0,sec_i,sec_n=0,flase=0xff;
uchar s1=0,s2=0,s3=0,s4=0,com=1;
uint count0,count1,count3=0,wendu;
bit flag,wendub=0;
uchar time[7]={20,1,1,1,23,59,50};
uchar du;  //数码显示扫描变量
extern uchar shijian13[2];
extern uchar ds[];
void keyscan4();
void all_chushihua();
void xianshi0();
void xianshi1();
void xianshi2();
void xianshi3();
void xianshi4();
void xianshi5();
void xianshi6();
void xian();
void display();
void writetime1();
void readtime1();
void Delay5ms();
void main()
{
        all_chushihua();
  writetime1();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2ms T0定时器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A=1;
        ET0=1;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1)
        {
                wendu=temget();
                readtime1();
                hour=time[4];min=time[5];sec=time[6];
                keyscan4();
                if((hour==hour_n)&&(min==min_n)&&(sec==sec_n))
                {
                        s1=0;
                        s2=0;
                        s3=0;
                        s4=0;
                        baojing=1;
                        count0=0;
                        count1=0;
                //        count2=0;
                }

        }
}
//***************资料包*********************//
//void writetime1()
//{
//        uchar i,a,d=0x80;    //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0);  //
//        for (i=0;i<7;i++)
//        {
//                a=time[6-i]/10;   //高四位
//                a<<=4;

//                a|=time[6-i]%10;    //低四位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d,a);   //
//                d+=2;     //
//        }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0x80);   //
//}
//void readtime1()   //时间读取
//{
//        uchar i,a,d=0x81;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0);
//        for (i=0;i<7;i++)
//        {
//                EA=0;/////!!!!!!!!!!!读数据加中断禁止,否则会出现偶然错误
//                a=Ds1302_Single_Byte_Read(d);
//                EA=1;
//                SDA_R=0;        ///////!!!!每次读取一个字节要把IO口拉低或者延时
//
//                time[6-i]=a/16*10+a%16;

//                d+=2;
//        }
//        Ds1302_Single_Byte_Write(0x8e,0x80);
//}
//****************王玉帆资料驱动*****************//
void writetime1()
{
        uchar i,a,d=0x80;    //
        Write_Ds1302_Byte(0x8e,0);  //
        for (i=0;i<7;i++)
        {
                a=time[6-i]/10;   //高四位
                a<<=4;

                a|=time[6-i]%10;    //低四位
                Write_Ds1302_Byte(d,a);   //
                d+=2;     //
        }
        Write_Ds1302_Byte(0x8e,0x80);   //
}
void readtime1()   //时间读取
{
        uchar i,a,d=0x81;
        Write_Ds1302_Byte(0x8e,0);
        for (i=0;i<7;i++)
        {
                EA=0;/////!!!!!!!!!!!读数据加中断禁止,否则会出现偶然错误
                a=Read_Ds1302_Byte(d);
                EA=1;
                SDA=0;        ///////!!!!每次读取一个字节要把IO口拉低或者延时

                time[6-i]=a/16*10+a%16;

                d+=2;
        }
        Write_Ds1302_Byte(0x8e,0x80);
}
void all_chushihua()
{
        P0=0XFF;  //关闭LED灯
        P2=(P2&0X1F)|0X80;  //Y4C=1;
  P2=(P2&0X1F);
        P0=0X00;   //关闭蜂鸣器,继电器
  P2=(P2&0X1F)|0XA0;  //Y5C=1;
  P2=(P2&0X1F);
        P0=0XFF;  //选择所有数码管
        P2=(P2&0X1F)|0XC0;  //Y6C=1;
        P2=(P2&0X1F);
        P0=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P2=(P2&0X1F)|0XE0;  //Y7C=1;
        P2=(P2&0X1F);
}
void keyscan4()
{
        if(P30==0)
        {
                Delay5ms();
                if(P30==0)
                {
                        s1=1;
                        if(moshi==0)
                        {
                                hour_i=hour;
                          min_i=min;
                          sec_i=sec;
                        }
                        if(moshi<4)
                        moshi++;
                        if(moshi>=4)
                        {
                                time[6]=sec_i;
                                time[5]=min_i;
                          time[4]=hour_i;
                                writetime1();
                                moshi=0;
                        }
                }
                while(!P30);
        }
        if(P31==0)
        {
                Delay5ms();
                if(P31==0)
                {
                        s2=1;

                  if(moshi>=4) moshi++;
                  if(moshi==0) moshi=4;
                  if(moshi>=7) moshi=0;
                }
                 while(!P31);
        }
        if(P32==0)
        {
                Delay5ms();
                if(P32==0)
                {
                        s3=1;
                        switch(moshi)
                        {
                                case 1: hour_i++;if(hour_i>23) hour_i=0;break;
                                case 2: min_i++;if(min_i>59) min_i=0;break;
                                case 3: sec_i++;if(sec_i>=59) sec_i=0;break;
                                case 4: hour_n++;if(hour_n>=23) hour_n=0;break;
                                case 5: min_n++;if(min_n>=59) min_n=0;break;
                                case 6: sec_n++;if(sec_n>=59) sec_n=0;break;
                        }
                }
                while(!P32);
        }
        if(P33==1)
                wendub=0;
                if(P33==0)
                {
                        Delay5ms();
                        if(P33==0)
                        {
                                s4=1;
                                if(moshi==0)
                                {
                                        wendu=temget();
                                        wendub=1;
                                }
                                else
                                {

                                switch(moshi)
                                {
                                        case 1: if(hour_i!=0) hour_i--;else hour_i=23;break;
                                        case 2: if(min_i!=0) min_i--; else min_i=59;break;
                                        case 3: if(sec_i!=0) sec_i--; else sec_i=59;break;
                                        case 4: if(hour_n!=0) hour_n--;else  hour_n=23;break;
                                        case 5: if(min_n!=0) min_n--; else min_n=59;break;
                                        case 6: if(sec_n!=0) sec_n--; else sec_n=59;break;
                                }
                        }
                        }
                }
                while(!P33);
}
void xianshi0()
{
        if(!wendub)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10];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10];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10];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10];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10];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10];break;
                }
  }
        else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11];break;
                case 1:P0=duanxuan[11];break;
                case 2:P0=duanxuan[11];break;
                case 3:P0=duanxuan[11];break;
                case 4:P0=duanxuan[wendu/1000%10];break;
                case 5:P0=duanxuan1[wendu/100%10];break;
                case 6:P0=duanxuan[wendu/10%10];break;
                case 7:P0=duanxuan[wendu%10];break;
        }
        }
}
void xianshi1()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_i/10]|flase;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_i%10]|flase;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_i/10];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_i%10];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_i/10];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_i%10];break;
        }

}
void xianshi2()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_i/10];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_i%10];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_i/10]|flase;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_i%10]|flase;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_i/10];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_i%10];break;
        }
}
void xianshi3()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_i/10];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_i%10];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_i/10];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_i%10];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_i/10]|flase;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_i%10]|flase;break;
        }
}
void xianshi4()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_n/10]|flase;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_n%10]|flase;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_n/10];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_n%10];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_n/10];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_n%10];break;
        }
}
void xianshi5()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_n/10];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_n%10];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_n/10]|flase;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_n%10]|flase;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_n/10];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_n%10];break;
        }
}
void xianshi6()
{
        switch(du)
        {
                case 0:P0=duanxuan[hour_n/10];break;
                case 1:P0=duanxuan[hour_n%10];break;
                case 2:P0=duanxuan[10];break;
                case 3:P0=duanxuan[min_n/10];break;
                case 4:P0=duanxuan[min_n%10];break;
                case 5:P0=duanxuan[10];break;
                case 6:P0=duanxuan[sec_n/10]|flase;break;
                case 7:P0=duanxuan[sec_n%10]|flase;break;
        }
}

void xian()
{
        switch(moshi)
        {
    case 0:xianshi0();break;
                case 1:xianshi1();break;
                case 2:xianshi2();break;
                case 3:xianshi3();break;
                case 4:xianshi4();break;
                case 5:xianshi5();break;
                case 6:xianshi6();break;
        }
}
void display()
{

  P0=weixuan[du];
        P2=(P2&0X1F)|0xc0;
        P2=(P2&0X1F);
        xian();
        P2=(P2&0X1F)|0XE0;
        P2=(P2&0X1F);
        if(++du>7) du=0;
}

void led(uchar liang)
{
        P0=liang;
        P2=(P2&0x1f)|0x80;
        P2=(P2&0x1f);
}
void T1dingshiqi() interrupt 1
{

        display();                                                                //用于控制整体时钟变化
        count1++;                                                                //用于控制LED灯闪烁
        count0++;
        count3++;
        if(baojing==1)                                        //让灯闪烁时间间隔位0.2秒
                {

                        if(count1>=100)
                                {
                                                count1=0;
                                        if(flag==0)
                                                {
                                                        flag=1;
                                                        led(0xfe);
                                                }
                                        else
                                                {
                                                        flag=0;
                                                        led(0xff);
                                                }
                                }
                                if((s1==1)||(s2==1)||(s3==1)||(s4==1))
                                {
                                        s1=0;
                                        s2=0;
                                        s3=0;
                                        s4=0;
                                        led(0xff);
                                        baojing=0;
                                }
                        //count0++;
                                if(count0>=2500)
                                        {
                                                count0=0;
                                                led(0xff);
                                                baojing=0;
//                                                 count2++;                //限定灯就闪烁5秒
//                                                if(count2>=5)
//                                                        {
//                                                                led(0xff);
//                                                                baojing=0;
//                                                        }                                                         //在设定时间的时候让设置的数字以间隔为一秒闪烁
                                        }
                }
        else
                {
                        led(0xff);
                }
  if(count3>=500)
        {
                count3=0;
                flase=~flase;
        }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
void Delay5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54;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