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向24C02芯片中写入浮点数的方法

楼主(2021-05-27):
向24C02芯片中写入浮点数的方法,测试可用!

方法:用共用体

(1)共用体类型定义

#define FLOAT_BYTE_NUM 4 //float类型占用字节数

//浮点数存储共用体
typedef union
{
    float value;
    uint8_t byte[FLOAT_BYTE_NUM];
} storFloatData;

(2)函数定义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向指定地址写入1个浮点数
详    述:
输    入:
*********************************************************************************************************/

void Storage_WriteFloatNum( uint16_t addr, storFloatData data )
{
    uint8_t i = 0;
    uint8_t a = 0;

    for( i = 0; i <= FLOAT_BYTE_NUM - 1; i++ )
    {
      AT24CXX_WriteOneByte( addr + i, data.byte[ i] );
    }
return;
}

/********************************************************************************************************
函数名称:
函数功能:从指定地址读出1个浮点数
详    述:
输    入:
*********************************************************************************************************/
storFloatData Storage_ReadFloatNum( uint16_t addr )
{
    uint8_t i = 0;
    storFloatData read_data;

    for( i = 0; i <= FLOAT_BYTE_NUM - 1; i++ )
    {
        read_data.byte[ i] = AT24CXX_ReadOneByte( addr + i );
    }

    return read_data;
}

(3)使用例程

storFloatData data0={12.34};
storFloatData data1;
Storage_WriteFloatNum(0,data0);
delay_ms(20);
data1 = Storage_ReadFloatNum(0);

关于存储float浮点数到flash或eeprom中的方法
float 单精度浮点数占用32bit空间,不像存储整型或char型数据那么便捷,我们在存储float数据时就需要先将float数变换一下,变换成数组的格式,这样就方便存储和读取了,具体实现有以下方法:
第一种存储方式(取地址法):
uint8_t datatmp[4];    //定义数组  因为float数据 占4个字节
float s;              //这是要存储的浮点数
uint8_t *p;           //定义一个u8指针变量
p=(uint8_t*)&s;      //取浮点数的地址
memcpy(datatmp,p,4);   //拷贝浮点数地址4个字节到数组
这种方式就是用取地址的方式,然后又知道浮点数占用的空间,这样就可以通过拷贝即可将浮点数转移到数组中。第二种存储方式(利用共用体):
Union
{
float x;
uchar s[4];
}F32_Sep;
然后把a的值赋给F32_Sep.x,这样一来其实s[0]对应了浮点数的最高位,s[3]对应其最低位,因此,保存到EEPROM中只需将s[0]~s[3]即可。
这就是利用了共用体共用一段内存的原理,即 float x 和 uchar s[4],使用的是一个空间大小的内存。

将单个字节数据读取到一个float类型的数据中---的几种方法
从串口读取传感器值的时候总是一个一个字节,高八位低八位,需要拼接成一个float或者int的时候,这些方法有用处

1、联合体方式
union
{
  float f;
unsigned char x[4];
} data;
data.x[0] = 0xA2;
data.x[1] = 0xA1;
data.x[2] = 0xB2;
data.x[3] = 0xB1;
return data.f;
2、移位
float result;
result=(0xA2<<24)|(0xA1<<16)|(0xB2<<8)|0xB1;

3、不知道怎么命名
float result;
*(char*)&result = 0xA2;
*((char*)&result + 1) = 0xA1;
*((char*)&result + 2) = 0xB2;
*((char*)&result + 3) = 0xB1;

4、数组强制转换
unsigned char b[4]={0xA2,0xA1,0xB2,0xB1};
float result;
result=*((float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