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单片机的读写时序问题

楼主(2021-05-27):
读写和I/O口传输数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为什么P1有了读写信号P0和P2就不能作I/Okou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环境是怎样的,电路又是怎样的?  是端口复用了,还是为了走线方便,被交错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   环境是怎样的,电路又是怎样的?  是端口复用了,还是为了走线方便 ...

已经把原理图发上了 请您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