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秒表设计,启动仿真开始计时LCD1602显示时分秒

楼主(2021-05-27):
功能介绍:实现手表功能,
LCD显示时分秒,
附件包含完整程序及仿真设计。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 5000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B  P1
void display_time();       //声明显示时间函数
void LCD_init();           //申明1602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申明1602写命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申明1602写数据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申明延迟函数
uchar shi,fen,miao;                         //全局变量时分秒
uchar tt[]="Welcome 51Luntan";
uint num=0;
/*****************************************
电路连接?
P1------DB0~DB7
P2.0------RS
P2.1------RW
P2.2------E
*****************************************/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RW=P2^1;
sbit LCD_E=P2^2;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 循环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
//********************************
//********写指令函数***********设置先向1602写入的数据为地址*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0;//指令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LCD_E=0;//产生下降沿
delay_n40us(1);//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 上,用for 循环1 次就能完成普通写指令。
}
//*******************************
//********再写数据函数*****向1602中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DB=dat;
LCD_RS=1;//数据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LCD_E=0;//产生下降沿
delay_n40us(1);
}

//************显示时间**************
void display_time()
{
LCD_init();
LCD_write_command(0x80);   //从第一行显示T
LCD_write_data('T');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i');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m');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e');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command(0x80+5);          //***显示时
LCD_write_data(0x30+shi/10);  //****取十位显示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shi%10);        //***取个位显示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fen/10);  //显示分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fen%10);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0x30+miao/10);  //显示秒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miao%10);
delay_n40us(15000);
}

//*****T0中断函数50ms中断一次**************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num;
  TH0=(65536-N)/256;
  TH0=(65536-N)%256;
  if(num==20)        //计时满一秒钟
  {
  num=0;
  ++miao;
  LCD_write_command(0x80+11);
  LCD_write_data(0x30+miao/10);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miao%10);
delay_n40us(15000);
if(miao==60)        //计时满一分钟
{
miao=0;
++fen;
LCD_write_command(0x80+8);
  LCD_write_data(0x30+fen/10);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fen%10);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if(fen==60)        //计时满一小时
{
fen=0;
++shi;
LCD_write_command(0x80+5);
  LCD_write_data(0x30+shi/10);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0x30+shi%10);
delay_n40us(15000);
LCD_write_data(':');
delay_n40us(15000);
if(shi==24)             //计时满一天
{
shi=0;
}
}
}

  }
}

//**************main函数***********
main()
{
int h;
shi=0;
fen=0;
miao=0;
display_time();         //显示初始时间0
LCD_write_command(0x80+64);//从第二行开始显示
for(h=0;h<16;++h)                   //显示定义好的字符串
{
LCD_write_data(tt[h]);
delay_n40us(15000);
}
TH0=(65536-N)/256;          //载入计数初值高八位
TH0=(65536-N)%256;          //载入计数初值低八位
EA=1;                                   //开中断权限
ET0=1;                                   //开T0中断
TR0=1;                                   //定时开始
TMOD=0x01;                           //选用模式1定时
while(1);                                //等待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