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esp8266上传数据数据时的变量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21-05-27):
unsigned char ab=10;
unsigned char aa=20;

    sendString("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MODE=1\r\n");
    delay1(1000);
    sendString("AT+CIPSEND\r\n");
    delay1(1000);
    sendString("POST /devices/725113262/datapoints?type=3 HTTP/1.1\r\n"
                                                                "api-key:K3Tld7EQzLtyOMpMk2eks=DXwaY=\r\n"
                                                                "Host:api.heclouds点com\r\n"
                                                                "Connection:close\r\n");
    sendString ("Content-Length:32\r\n"
                "\r\n");
    sendString("{\"People_in\":ab,\"people_out\":aa}");

如果利用带入变量的方法,onenet端口接收不到数据
直接将数据放置在数据流里面就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大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东西很有用啊,通讯距离城市能到1000米吗?不过还是弄个gprs或者短信模块更方面。另外楼主能提供下stc单片机的程序吗?他的功能就是转发一下串口数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