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仿真加上用箭头显示电流方向就报错?

楼主:
不加箭头,动画选项其他三个都能仿真,加上箭头就出错,而且是电机驱动模块的问题,是不是参数选型什么的没设置好

网友A(2021-05-27):
加了箭头就这样

屏幕截图 2021-05-27

屏幕截图 2021-05-27

屏幕截图 2021-05-27

网友B:
曾经用过低版本(6、7)的这个软件仿真,最简单的电路 电池+ ->电阻+电阻 -> 电池-  放上“电压检测”可以看到各处电压数值;放上“电流检测”有时会出错,无意中发现“电流检测”的箭头方向与画的线路电流方向有关联、(电气)线路画成水平或垂直、监测点在直线段中间或端点(拐角)都会影响能否仿真成功。试一试吧。“电压检测”没有这种现象。  现在的高版本的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曾经用过低版本(6、7)的这个软件仿真,最简单的电路 电池+ ->电阻+电阻 -> 电池-  放上“电压检测”可以看 ...

还是不行呀,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