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编译有错误 求大佬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21-05-27):
系统主程序代码controller.c: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库函数头文件,代码中引用了_nop_()函数
#include "define.h"                //变量定义和函数的声明
#include "init.h"                //初始化模块
#include "AD.h"                        //AD转换模块
#include "yj1602.h"                //液晶1602显示模块
#include "AT24C02.h"           //数据存储模块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init1602();
        init24c02();
        battery_v=get_ad();
        yj1602();
        if(battery_v<108) PWM=0;   //首次要直接充电
        else PWM=1;
        while(1)
        {
                delay(5000);
                battery_v=get_ad();
                yj1602();
                if(battery_v<0)//蓄电池反接,立刻关闭充放电电路,蜂鸣器报警
                {
                        PWM=1;FuZai=1;buzzer();
                }
                if(battery_v>=108)//蓄电池电压大于10.8V
                {
                        if(145<=battery_v)
                        {
                                LED1=0; //开启过电压指示灯
                                LED=1;
                                LED2=1;
                                PWM=1;//停止充电
                                buzzer();        //蜂鸣器报警
                                write=1;
                                AT24c02();
                     }
                else if(120<=battery_v<145)//蓄电池电压大于12v而且小于13.5v
                        {
                                LED=0;
LED1=1;LED2=1;
                                TR0=1;         //开启固定PWM充电
                                if(count==4)
                                {
                                        PWM=0;
                                }
                                if(count==12)
                                {
                                        count=0;
                                        PWM=1;
                                }
                        }
                        else if(battery_v<120)
                        {
                                LED=0;LED1=1;LED2=1;
                                TR0=0;
                                PWM=0;
                        }

                }
                else
                {
                        LED=1;//开启欠压指示灯
                        LED1=1;
                        LED2=0;
                        FuZai=1;//关闭负载
                        PWM=0;
                        buzzer();
                        write=1;
                        AT24c02();
                }
        }
}

/*****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定时时间为50ms,每50ms中断一次
        count++;
}

以下代码为define.h                   //变量定义和函数的声明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定义控制信号端口
//充放电控制端口
sbit PWM= P3^2;//蓄电池开关
sbit FuZai=P3^3;//负载开关
sbit LED=P2^3;//充电指示灯
sbit LED1=P2^4;//充电指示灯
sbit LED2=P2^5;//欠压指示灯
sbit beep=P2^6;//蜂鸣器控制位
uchar count,battery_v;
//AD转换
sbit csad=P2^7;                //定义AD的片选位
sbit adwr=P3^6;                //定义AD的WR端口
sbit adrd=P3^7;                //定义AD的RD端口
unsigned char V1,V2,V3,adval,ad_vo;
//1602液晶显示
sbit RS=P2^0;    //P2.0
sbit RW=P2^1;   //P2.1
sbit EN=P2^2;    //P2.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TYNCFDKZQXTSJ";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2[]=" D:12.0  N:";
unsigned char code lcdd[]="0123456789";
uchar xs_vo,num;
//AT24c02保存数据
bit  write=0;     //写24C02的标志;
sbit scl=P2^4;
sbit sda=P2^5;
uchar p=2,a1;
RS232串口通信
sbit RXD=P3^0;
sbit TXD=P3^1;
/*声明调用函数*/
void init();//初始化主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可控延时函数
void delay1();     //软件实现延时函数,5个机器周期
void buzzer();
uchar get_ad();                //        AD程序
//1602液晶显示部分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void init1602();
void yj1602();
//AT24c02保存数据
void init24c02();
void start();  //启动
void stop();   //停止
void respons();  //应答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void AT24c02();

以下代码为init.h                        //初始化模块
void init()//初始化主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50)/256;
        TL0=(65536-50)%256;//定时时间为50ms,每50ms中断一次
        EA=1;
        ET0=1;
        PWM=1;//初始化时先关闭充电
        LED=0;//开启正常工作指示灯
        LED1=1;//关闭异常指示灯
        LED2=1;
        beep=1;
        write=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j,i;
   for(i=0;i<t;i++)
      for(j=0;j<110;j++);
}
/*延时函数1*/
void delay1()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蜂鸣器报警函数
void buzzer()
{
        beep=0;                delay(10);
        beep=1;
}

以下代码为AD.h                                //AD转换模块
//ad转换程序
uchar get_ad()                //        AD程序
{
        csad=0;           //置CSAD为0,
        adwr=1;
        _nop_();
        adwr=0;                        //启动AD转换
        _nop_();
        adwr=1;
    delay(2);       //AD转换时间

        P1=0xff;        //读取P1口之前先给其写全1
    adrd=1;          //选通ADCS
        _nop_();
        adrd=0;                     //AD读使能
        _nop_();
        adval=P1;                        //AD数据读取赋给P1口,得到ad转换的结果
        adrd=1;
    ad_vo=(float)adval*150.0/256.0;//得到蓄电池的电压
        return(ad_vo);
}

以下代码为yj1602.h                //液晶1602显示模块
/*LCD1602显示部分子函数*/
void init1602()   //LCD初始化函数
{
        EN=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1602写命令函数
{
        RW=0;        delay1();
        RS=0;    // RW=0,RS=0,写LCD命令字
        delay1();
        EN=1;    //E端时序
        delay1();
        P0=com;   //将com中的命令字写入LCD数据口
        delay1();
        EN=0;        delay1();
        delay(5);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1602写数据函数
{
   RW=0;  delay1();
   RS=1;   // RW=1,RS=0,写LCD数据
   delay1();
   EN=1;    // E端时序
   delay1();
   P0=date;   // 将dat中的显示数据写入LCD数据口
   delay1();
   EN=0;   delay1();
   delay(5);
}
void yj1602()
{        uchar xs_vo;
        init1602();
        xs_vo=battery_v;
        V1=xs_vo/100;
    V2=xs_vo%100/10;
        V3=xs_vo%10;

        write_com(0x80+0x10);
        for(num=0;num<14;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50);
        write_data(' ');
        delay(5);
        write_data('S');
        delay(5);
        write_data(':');
        write_data(' ');
        delay(5);
        write_data(lcdd[1]);
        delay(5);
        write_data(lcdd[2]);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data(lcdd[0]);
        delay(5);
        write_data(' ');
        delay(5);
        write_data(' ');
        delay(5);
        write_data('N');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data(lcdd[V1]);
        delay(5);
        write_data(lcdd[V2]);
        delay(5);
        write_data('.');
        delay(5);
        write_data(lcdd[V3]);
        delay(5);

        for(num=0;num<16;num++)//移屏显示
        {
                write_com(0x1c);
                delay(1000);
        }
}

以下代码为AT24C02.h           //数据存储模块
//at24c02部分子函数
void init24c02()//24c02初始化函数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1();
        while((sda==1)&&(i<250)) i++;
        scl=0;        delay1();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串行发送字节函数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1();
                sda=CY;        delay1();
                scl=1;        delay1();
        }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
uchar read_byte()//串行读字节函数
{
        uchar i,k;
        scl=0;
        delay1();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k=(k<<1)|sda;
                scl=0;
                delay1();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24c02字节写入函数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24c02字节读操作函数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AT24c02()
{
        init24c02();
        a1=battery_v;    //保存蓄电池过电压数据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write_add(p,a1);            //在24c02的地址p中写入数据a1
                        p++;
                }
  }

网友A:
可惜我们没有你写的这几个头文件,无法帮你排查错误了.

#include "init.h"                //初始化模块
#include "AD.h"                        //AD转换模块
#include "yj1602.h"                //液晶1602显示模块
#include "AT24C02.h"           //数据存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