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机,用12v电池供电,单片机供电想用5v转5v隔离电源

楼主(2021-05-27):
单片机供电是隔离了,但是想用AD检测12伏的电压,就把我难住了。

网友A:
把12v通过电阻分压,由5v单片机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2v通过电阻分压,由5v单片机检测。

分压以后还是要共地,那我隔离模块,还有什么用。

网友B:
用光电耦合器隔离

网友C:
可以用线性光耦加运放,也可以直接用隔离放大器,ADI和TI都应该有这样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光电耦合器隔离

光耦只是开关,0和1,分压要检测5v是会变化的,我想隔离并且显示12v的电压出来,并且不能共地。

网友D:
先进行不隔离测量,然后再通过无线传输数据

网友E:
线性光耦加运放这个方案最便宜了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普通光耦加运放  线性光耦都十几块

网友F:
使用分压电路以5V AD感测12V电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光耦只是开关,0和1,分压要检测5v是会变化的,我想隔离并且显示12v的电压出来,并且不能共地。

线性光耦并不是非1则0,它可以传送放大模拟量,且隔离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