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是什么意思呀? Keil编译错误 具体如图

楼主(2021-05-27):
(图片)

网友A:
发过来,我们先编译一下

网友B:
英文字面意思就可以了,找不到编译的文件

网友C:
找不到类似的文件或目录
你在包含头文件时没有指明路径。

网友D:
你得选魔法棒里的添加文件路径才行

网友E:
找不到的编译软件

网友F:
检查一下你添加到文件里面了吗,其次就是你同一个keil里面的文件得放到同一个文件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