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讨论一下STC单片机的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1-05-27):
平时经常遇到关于单片机定时器中断的帖子,总有人喜欢在中断里面做一大堆操作。今天把STC15W4K的5个定时器中断全开,然后在中断入口放了Delay函数,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对应12864的显示,下面的代码屏幕显示正常,T2、T3、T4都是准确的,但是T0、T1是什么原因会慢的呢?请大佬们不吝赐教!!!

#include "SysDefine.h"
#include "Peripheral.h"
#include "Lcd.h"
/*******************************************************************************
*
* 程序类别          : IAP15W4K61S4定时中断测试
* 芯片时钟          : 22.1184MHz
* 人机界面          : LCD12864
*
//------------------------------------------------------------------*/

unsigned int T0Sign = 0;
unsigned int T0Flag = 0;
unsigned int T1Sign = 0;
unsigned int T1Flag = 0;
unsigned int T2Sign = 0;
unsigned int T2Flag = 0;
unsigned int T3Sign = 0;
unsigned int T3Flag = 0;
unsigned int T4Sign = 0;
unsigned int T4Flag = 0;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Init(void)                //5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2Init(void)                //10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FB;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2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void Timer3Init(void)                //20毫秒@22.1184MHz
{
        T4T3M &= 0xFD;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3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3H = 0x70;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08;                //定时器3开始计时
}
void Timer4Init(void)                //20毫秒@22.1184MHz
{
        T4T3M &= 0xD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4L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4H = 0x70;                //设置定时初值
        T4T3M |= 0x80;                //定时器4开始计时
}
void Delay4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87;
        j = 12;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5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67;
        k = 1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3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3;
        j = 134;
        k = 11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1 = 0x00;
    P1M0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LCD_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Timer2Init();
    Timer3Init();
    Timer4Init();
    ET0 = 1;
    ET1 = 1;
    IE2 |= 0x64;                    //开定时器2中断
    //IE2 |= 0x20;                    //开定时器3中断
    //IE2 |= 0x40;                    //开定时器4中断
    EA = 1;
    while(1)
    {
         LCD_TextOut(80,0,DOT12,0,0,"T0:");
         LCD_TextOut(80,12,DOT12,0,0,"T1:");
         LCD_TextOut(80,24,DOT12,0,0,"T2:");
         LCD_TextOut(80,36,DOT12,0,0,"T3:");
         LCD_TextOut(80,48,DOT12,0,0,"T4:");

         LCD_DisplayData(100,0,T0Flag);
         LCD_DisplayData(100,12,T1Flag);
         LCD_DisplayData(100,24,T2Flag);
         LCD_DisplayData(100,36,T3Flag);
         LCD_DisplayData(100,48,T4Flag);
    } //end while(1)
} //end main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中断入口
{
         T0Sign++;
         if(T0Sign%1000==0)
         {
                 T0Sign = 0;
                 T0Flag++;
         }
}

void t1int() interrupt 3        //中断入口
{
         T1Sign++;
         if(T1Sign%200==0)
         {
                 T1Sign = 0;
                 T1Flag++;
         }
         //Delay4ms();
}

void t2int() interrupt 12           //中断入口
{
         T2Sign++;
         if(T2Sign%100==0)
         {
                 T2Sign = 0;
                 T2Flag++;
         }
         //Delay4ms();
}
void t3int() interrupt 19           //中断入口
{
         T3Sign++;
         if(T3Sign%50==0)
         {
                 T3Sign = 0;
                 T3Flag++;
         }
         //Delay15ms();
}
void t4int() interrupt 20           //中断入口
{
         T4Sign++;
         if(T4Sign%50==0)
         {
                 T4Sign = 0;
                 T4Flag++;
         }
         Delay15ms();
         //Delay30ms();
}

网友A:
中断中,不暂停的中断,要尽量少指令 。

不要写    Delay15ms(); 这样的延时,这样的延时是阻塞的。

if(T1Sign%200==0){
                 T1Sign = 0;
                 T1Flag++;
         }
也不要写这样的判断,写到主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中,不暂停的中断,要尽量少指令 。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定时器中断里面能干些啥呢?   Delay放到定时器中断, 就是想测试一下中断优先级,T0、T1都是高优先级的,为什么计数反而受影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也不要,那也不要,定时器中断里面能干些啥呢?   Delay放到定时器中断, 就是想测试一下中断优先级,T ...

你爱怎么用都可以,别人也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