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2811幻彩灯珠对单片机的时钟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1-05-27):
8M时钟的单片机可以控制48个2812灯珠吗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中断控制吗?需要能输出0.4微秒以上的精度,8M的51肯定不行了,1T的板子还差不多。

网友B:
我想着2811幻彩灯珠是啥?内置W2811S集成IC的RGB灯。
    • 控制电路与RGB芯片集成在一个5050封装的元器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外控像素点。
    • 内置信号整形电路,任何一个像素点收到信号后经过波形整形再输出,保证线路波形畸变不会累加。
    • 内置上电复位和掉电复位电路。
    • 每个像素点的三基色颜色可实现256级亮度显示,完成16777216种颜色的全真色彩显示,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 串行级联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 当刷新速率30帧/秒时,低速模式级联数不小于512点,高速模式不小于1024点。
    • 数据发送速度可达800Kbps。
    • 光的颜色高度一致,高。

就算你用xT的单片机(x个时钟执行一个操作,注意事项操作不是函数,有12T到1T的单片机),然后每操作一个幻彩灯要用到y个操作(每个灯珠至少需要2个操作),操作N串联灯珠,每次电平信号转换使用D个操作延时(每个灯珠2个延时),按照底低模式30帧每秒计算。
  X*Y*N*D*30
=1*2*48*2*30

=5760HZ
这就是单片机的时钟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单片机中断控制吗?需要能输出0.4微秒以上的精度,8M的51肯定不行了,1T的板子还差不多。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