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编码器角度计圈有什么方法?

楼主(2021-05-27):
磁编码器只能输出0-360度,没有z相输出。
如何在0-360度旋转时计算出圈数呢?

楼主:
不要说脉冲计数,磁编码器没有脉冲输出的,只有角度的pwm和模拟信号。

网友A:
都有角度信号了,还算不出圈数?如果转速太快了,软件测不到就加一个大比率的减速轮,减速轮上再装个同样的磁编码,类似于分频电路:减速比是64,就相当于把主轴的转速除64,主轴总转圈数=(减速轮的转数*64)+(减速轮的角度/360*64)

网友B:
没用过,加个计数变量在360度时加一

楼主:
电机是一直运动的,假如电机刚好停在360那岂不是一直加,而且读角度使用iic比较慢,读出的角度范围比较大。

楼主:
看来as5600实现步进闭环是比较难了,只能用有脉冲的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一直运动的,假如电机刚好停在360那岂不是一直加,而且读角度使用iic比较慢,读出的角度范围比较大。

不是有个减速轮吗?如果2个轮都没动,就不重新计算,直接上一次的值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减速轮吗?如果2个轮都没动,就不重新计算,直接上一次的值就OK了

减速的话闭环就是多余的了。本身磁编码器芯片速度就慢,加上减速就更慢了。而且减速后也很难丢步,要编码器没啥用了。

楼主:
我看到ustepper闭环步进的项目是用as5600的,不过我看不明白它怎么实现的。

楼主:
给地址大家研究一下https://github.com/uStepper/uStepp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速的话闭环就是多余的了。本身磁编码器芯片速度就慢,加上减速就更慢了。而且减速后也很难丢步,要编码 ...

你走入误区了!减速轮只为计数与角度,做功的还是主轴。

网友A:
这个是我见过的一个项目的传动机构的一部分,
这机构一共用了5个磁编码,只为能软硬配合、精确控制执行机构,误差低于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走入误区了!减速轮只为计数与角度,做功的还是主轴。

这样反而更难搞,不如直接买成品或换有脉冲的编码器。

楼主:
我想到一个简单的仿伺服控制方法

楼主:
电机的角度超过一定的误差就停机,要求人工复位,很多工业的机器都是这样的。还不用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见过的一个项目的传动机构的一部分,
这机构一共用了5个磁编码,只为能软硬配合、精确控制执行 ...

这种应该是很大功率的电机吧,装磁编码器就没有优势了,磁编码器主要在小型的电机使用能减小体积,大型电机直接用光电编码器,角度和圈数直接通过脉冲就可以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