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咪头声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5-27):
为什么我发出声音也改变不了cd4017的输出。没有任何变化,是电压问题还是三极管问题啊

网友A:
这种MIC的输出是有极性的,两根引线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B:
你在4017的14脚接一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明显的高低变化吗?低要低到0.7V以下,高要高于2V。只有这样才能触发4017做计数的,但看你的图中一直为低电平,那不是脉冲,4017就不计数了。

网友C:
电阻R2改为2M

网友C:
阻值>100k~~~2M

网友D:
R1 10K  R2 200K  R3 1K 三极管HFE 选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MIC的输出是有极性的,两根引线对调一下试试。

这样不行,仿真闪退了,不过按照6楼的方法改一下就行了。也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 10K  R2 200K  R3 1K 三极管HFE 选100

哇谢谢啦,按照你的来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4017的14脚接一个示波器看看,波形有明显的高低变化吗?低要低到0.7V以下,高要高于2V。只有这样才能触 ...

假如用开关来控制就行,估计是咪头送来的电压不够吧

楼主:
谢谢啦,的确是阻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 10K  R2 200K  R3 1K 三极管HFE 选100

你好我想再问一下,三极管HFE选100,什么意思啊,不太会挑(改)类型

网友E:
三极管HFE是放大系数,这个自己百度下复习基础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