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LCD的驱动代码哪里有?

楼主(2021-05-28):
这款LCD的驱动代码哪里有?在网上也找了好多来测试,总是点不亮,官方也没有下载。

网友A:
不知道这个PDF是否能用
百度HG32024023T-VA LATTICE LCM

网友B:
找厂家应该有基本的驱动代码

网友C:
  TFT彩屏吧,这种应该要用专门的驱动库来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T彩屏吧,这种应该要用专门的驱动库来点亮。

单色屏

网友D:
官方没有下载不表示官方没有,这类小众的东西可以找厂家或商家要的。

网友E:
搜索一下就有代码了。
https://tsingtek.dzsc点com/data/2015116102234108.html

网友F:
看一下连接晶振的主控IC的型号, 然后根据型号在百度上搜索一下代码, 同型号黑白屏分辨率不同的代码相差不大,根据IC规格书(如果百度也能)稍作修改就可以用了。

网友G:
HG3202404测试程序在6楼,自行把点替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