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单片机原理图LED正常连线的情况下灯不亮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1-05-28):
PROTEUS 中如果单片机 点亮一颗LED ,直接串一颗电阻 接到I/O口上 ,LED 很容易被程序操控,但是当接上 锁存器 三八译码器时 还有74HC245时 ,电路明明链接正确,I/O口上有正确的高低电平显示,可是LED就是不会亮,我有两方面解决掉了,第一就是发光的器件两端都要加电阻,并且要注意阻值的大小,第二 要调整LED的属性 如电压,电路 即可解决该类问题!
大家有什么看法 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吧,那个三极管完全导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吧,那个三极管完全导通了吗。

从灯闪烁的现象上 看 应该是导通了 ,还是此电路 我把LED上面的一排电阻去掉,LED就不会亮了 ,在没有LED上面的那一排电阻,LED正极 直接电源 也不会亮,。大家在探讨探讨

网友B:
首先要在LED上加限流电阻,然后设置LED的属性